Jlink为什么要输出2路JTAG信号???

楼主(2013-10-17):
请问各位高人大侠,为什么Jlink V8的原理图上,要引出2路JTAG信号到SN74LVC16T245?
单单一路JTAG信号就已经可以仿真调试了,要2路JTAG信号的目的是什么?还望牛人解答啊!!

楼主:
刚才忘记上图了,请看原理图:

网友:
输入和输出分开,非复用

楼主:
谢谢xivisi 的回复。但我还是不明白,SN74LVC16T245不是已经能够控制输入输出方向了吗?输入输出都已经不冲突了,干嘛还要2路JTAG呢??
还请xivisi 再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xivisi 的回复。但我还是不明白,SN74LVC16T245不是已经能够控制输入输出方向了吗?输入输出都已经不冲 ...

如果只用一片,那么需要时常切换方向,切换需要花费时间,也无法全双工,不利于提高速度。这是V8速度比V7快的原因。

楼主:
非常感谢xivisi 的回复。本人由于对JTAG的原理不是很清楚,只是大概听说TDI、TMD、TCK和nTRST都是输出,只有RTCK和TDO才是输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固定住这些信号的输入和输出方向就可以了,不需要不停切换方向?还请xivisi能再次帮忙解答疑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