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

楼主(2013-10-17):
谁可以和我讲下pwm产生的原理

网友:
产生的原理?就是高低电平的原理吧。

网友A:
软件模拟的话,先确定好周期和占空比就可以啦

网友:
就是一个计数器与一个你设定的占空比进行比较的,小于占空比输出高/低,得到于占空比输出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模拟的话,先确定好周期和占空比就可以啦

用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定时器?

定时器可以。
简单点的用软件延时就能看到效果了

网友:
楼主标题不合格,应该起名为:求教PWM波形产生原理。
另:楼主应该先搜索PWM的名称含义,一些基础知识用不到在论坛里提问,网络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