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轮平衡车-平衡点附近的空档如何解决?

楼主(2013-10-17):
两轮平衡车目前调试中遇到了点问题,在平衡点附近的时候,由于齿轮箱存在一定的间隙,还有功率管的死区设置和导通时间影响,那么在平衡点的附近存在一定的无力区,形成了 "空档" ,而由于这个空档的存在,在电机正转切换的反转的时候,必然会产生齿轮的敲打声,请大家帮忙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角度力矩图

网友:
楼主是摄像头平衡车吗?

网友(2013-11-28):
这是机械的问题……参考下有个东西叫“电机消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