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感觉敷铜是尖的就不好,如何让敷铜边是弧形?

楼主(2013-10-17):
总感觉敷铜是尖的就不好,如何让敷铜边是弧形?是不是在哪里设置一下就行了?我用的AD6.9.

网友:
在禁止布线层直角的地方画一个弧线,敷铜自动避开就成了弧形

楼主:
板子中间那么多尖角,禁止布线好像不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protel,走线时按SHIFT+空格,可以改变走线方式

网友:
換軟件吧,AD鋪銅太不方便了。規則設置又是相當麻煩。

楼主:
换什么软件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什么软件哪

换PADS或allegro

网友:
从来只用纯手工布线铺铜的路过............当年跟师父的时候,逼出来的习惯,而习惯之后,再也看不得自动设计的板子了......................没有体现我的设计意图的板子,还是我设计的吗?

网友:
PADS 倒角很好设置

网友(2018-02-27):
这个问题找了很久,好像网上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