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版本对程序下载有影响吗

楼主(2013-10-17):
我的quartus ii是9.1版本的,用JTAG下载的时候怎么板子上的实验现象一直都是一样的,不管我怎么改程序都一样,我在想是我的程序没有下进去吗?还是我程序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每次我下载一次程序,有灯亮,按了复位键后灯就灭了,又要重新下载程序灯才会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在你的programer里面点击change file,选择对应的文件

网友A:
复位是上电复位吗?如果是的话,用JTAG下载的程序掉电就没有了,没有固化到FLAS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是上电复位吗?如果是的话,用JTAG下载的程序掉电就没有了,没有固化到FLASH里 ...

是上电复位,FPGA都没有固化到FLASH里吗,还是只是我的板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上电复位,FPGA都没有固化到FLASH里吗,还是只是我的板子的问题

不是板子的问题,是你理解的问题!你可以用JTAG下载.jic文件,就下载到FLASH里了,或者用AS模式下载,也是固化到FLASH里的

楼主:
不是.pof和.so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