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5438a 低功耗不起作用

楼主(2013-10-17):
外接的 25M晶振 和32K晶振
LPM4 模式下 3.4V  20mA 电流
外部没有任何电路
除了晶振接口外 其他 I/O 都初始化为 输出 0
请教   ->是什么原因 这么大电流???

网友(2013-11-25):
正在处理同样的问题,看看内部的模块是否奋没关的

网友:
我也准备用5438.来学习的.
顺便问下楼主.这颗IC怎么样.好用不.

网友:
5438不错的,用的人很多。
楼主估计是外边管脚有拉电流,或者内部的外设模块没关

网友:
我用的内部的没问题,不过不是25m

网友:
只焊接最小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