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定时函数的疑问

楼主(2013-10-17):
这是一个IIC电调上的一个延时程序,小弟有一个疑问不接。这个延时的原理是,在当前计数器值 CountMilliseconds 的基础上加上要延时的w得到新的计数值w,将新的w和 CountMilliseconds相减,当定时器计数器 CountMilliseconds 增加到w时,他们的差值为0,。当 CountMilliseconds 在增加1时,差值应该为FFFF,此时 CheckDelay(unsigned int t)函数将返回1,表明定时到。这也是为什么SetDelay(unsigned int t)函数要减一。但是我小弟疑问的是当通过SetDelay(unsigned int t)设定了新的值,CountMilliseconds发生了溢出怎么办,也就是它回到了零,这个时候CheckDelay(unsigned int t)检测时岂不要多跑一个周期?

volatile unsigned int CountMilliseconds = 0; //毫秒计数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0Overflow;       //T/C0 溢出

enum {
  STOP             = 0,
  CK               = 1,
  CK8              = 2,
  CK64             = 3,
  CK256            = 4,
  CK1024           = 5,
  T0_FALLING_EDGE  = 6,
  T0_RISING_EDGE   = 7
};

SIGNAL(SIG_OVERFLOW0)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Timer0Overflow++;
if(!cnt--)
  {
   cnt = 3;
   CountMilliseconds += 1;
   if(I2C_Timeout) I2C_Timeout--;
   //if(PPM_Timeout) PPM_Timeout--;
   if(SIO_Timeout) SIO_Timeout--;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TIMER_TEILER;  //8分频
// TCNT0 = -TIMER_RELOAD_VALUE;  // reload
TIM0_START;
TIMER2_INT_ENABLE;
}

unsigned int SetDelay(unsigned int t)
{
  return(CountMilliseconds + t - 1);
}

char CheckDelay (unsigned int t)//
{
  return(((t - CountMilliseconds) & 0x8000) >> 8);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w)
{
unsigned int akt;
akt = SetDelay(w);
while (!CheckDelay(akt));
}

网友A:
无符号加减没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我后来想了想,发现确实很巧妙。如果 SetDelay函数和CheckDelay函数之间CountMilliseconds会溢出的话,说明新计算的延时值也会也会溢出。比如当前CountMilliseconds值是65530,要延时的值为11,那么新的延时计数值为65540,由于为unsigned int 型,溢出后就是0x04;这个时候0x04减去一个65530更大的数时得到的是补码(不知道是不是反正最高位为0);只有当CountMilliseconds值经过10次计数后也为0x04,再减一为0x05,此时0x04-0x05=ffff,CheckDelay函数返回1,定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符号加减没你说的这个问题

好像这个定时值不能大于32768,比如要定时的值为32780,此时CountMilliseconds值为2,新定时值为32781,这个时候(((t - CountMilliseconds) & 0x8000) >> 8)将返回1。不过不太可能延时32秒,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个定时值不能大于32768,比如要定时的值为32780,此时CountMilliseconds值为2,新定时值为32781, ...

对的,不能大于  unsigned int 最大值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不能大于  unsigned int 最大值的一半

谢啦!这个方法确实很巧妙。

网友:
稍后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