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source insight 设置相对路径

楼主(2013-10-18):
大家在用ARM工程时有可能源文件不是放在一个文件夹当中的。而是放在好几个文件夹当中。用source insight和MDK(或IAR..)来写程序,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发现拷贝到其他地方时source insight会提示找不到文件,经过试验我发现通过设置相对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图S1所示:其中的"MY_ARM"为本工程的文件夹。

将source insight工程保存在此工程的SI文件夹当中;Core,Drivers和USER_CODE存放的为源文件。即.C和.H文件;然后设置source insight的工程路径如图S2即可;

网友:
谢谢分享,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个细节 要注意下  这里设置好后  你直接添加文件的时候 默认的路径是不对的   这里要注意下  先退出保存下工程  然后在重新打开工程 添加文件  这时文件目录会自动设置到si的目录下  可以直接添加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