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LED的开关速度能到多少?我想通过LED发送SPDIF音频

楼主(2013-10-18):
没接触过光纤接口,前段时间申请了TI的SPDIF输出芯片 DIT4192看到里面有光纤输出的电路。
耳机座是通孔,把LED设置在耳机座后面,这样就可以用3.5MM的光纤线输出SPDIF。
我想能不能直接用DIT4192通过驱动电路驱动LED。
不知道LED的频率能到多少?大约需要24M的速度。

网友:
没法上次查过好像在1MHZ左右,用激光管吧

楼主:
LIFI那个太高端...
如果用LD的话,还要专门的驱动电路,开关频率不知道能到多少。
用LED,直接接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DIT4192发射口能输出30MA的电流。

看到不少音频的发射器都是用LED做发射,查不到详细的参数

网友:
印象中以前毕设期间有童鞋用过光纤,一个(或一对座子)50软妹币,不过是总在fpga板子上的高速接口

网友:
参考N年前乐之邦玲珑2的设计。
那个是专用器件,带宽在6MHz以上

网友:
toslink,几块钱一个,街上电源数据线插上光纤就能用

网友:
有图有真相
http://www.soomal.com/pic/10100000870.show.htm

网友:
LED传数字量的话,速率几十M没问题

网友A:
论坛里以前LED通讯的贴子波特率好像1K左右。

网友(2015-10-09):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以前LED通讯的贴子波特率好像1K左右。

求LED通讯贴

网友:
nanoLED量子LED光

网友:
谐振腔发光二极管

网友:
红外管没问题,带宽比你这个高多了!

网友:
D50的耳机插口里面有光纤收发的组件
lz可以买那种插座

网友:
有发射接收头直接先搭个电路实际测试一下就完成了。话说可见光用什么接收器件?光敏电阻?

网友:
同问,接收用什么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