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够推荐一下dc-dc 12v-60v 转换芯片???

楼主(2013-10-18):
谁能够推荐一下dc-dc 12v-60v 转换芯片???

电流在2a - 3a以内都可以

体积尽量小

网友:
60V 3A  我的天啊

网友A:
这不是光一个芯片就能搞定得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光一个芯片就能搞定得了的吧

就一个电源芯片

网友:
这个电源芯片太神奇了  ?肯定要外围的啊。不过体积估计不会很小  这么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芯片
LTC3780

好的,找找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看了LT3780,效率很高 ,4MOS 单电感,但最高耐压才36V,不合适

变压器不行啊,体积有线了,

网友C:
即便是有,怎么说也得是个厚膜电路啊,这么大功率!我做过一个200W的(48V升压到82V),PCB面积100cm2。还要加散热片。
(补充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便是有,怎么说也得是个厚膜电路啊,这么大功率!我做过一个200W的(48V升压到82V),PCB面积100cm2。还 ...

你说的那个不可能实现啊,我们的板总共的面积还没有你说的那么大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不可能实现啊,我们的板总共的面积还没有你说的那么大哦,

你是说48V转82V,输出功率200W不可能实现?呵呵,是可以的,而且已经生产了有几百块板子了。只是,有一点,我们水平有限,板子确实需要进行有效的散热处理才能稳定工作。如果不散热,确实过不了几分钟就烫的不能用了。
至于说你的需求,个人是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转换芯片。所以猜测:如果有的话,至少应该是模块、或者厚膜电路一类的东西了。
个人愚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