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ROM

楼主(2013-10-18):
         dds中想把两个波形的信息存储在rom1和rom2中 ,不知道他俩的初始地址是固定好的吗?

网友:
看你硬件怎么设计了,地址是根据硬件设的。

网友:
IP 核配置的时候有个文件的选项吧,完了编译成配置文件

网友A:
地址对于ROM来说是输入脚,是你的设计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对于ROM来说是输入脚,是你的设计输出的

有点理解啦。你看我这样做对不对。

楼主:
图中 14 其实是12位 写错了  我用高2位进行片选   那个预置数是我根据外面键盘输入来绝顶赋予哪个初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理解啦。你看我这样做对不对。

你加上复位,初始地址就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