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什么是接口函数

楼主(2013-10-18):
请教论坛里的大爷们,什么是接口函数,能结合具体程序讲讲吗?

网友A:
什么是大爷们

网友B:
   和软件或者硬件的接口相关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大爷们

呵,习惯性语言,口头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软件或者硬件的接口相关的函数

这个我知道,能结合具体例程讲讲吗

网友:
我觉得接口对应的就是调用(个人理解也不准确),一个程序可以供其他函数调用,参数和返回值就是接口。

网友C:
通过这些函数操作某些模块的,就是。

网友D:
我认为就是连接底层驱动和应用程序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就是连接底层驱动和应用程序的函数。

是的,相当于上层函数通过接口函数调用底层函数。有实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这些函数操作某些模块的,就是。

求实例

网友E:
典型的C语言不过关,你调用的API函数(不是你写的,但是你调用了)都是接口,还用找实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C语言不过关,你调用的API函数(不是你写的,但是你调用了)都是接口,还用找实例么? ...

嘿嘿,我的C是东拼西凑学来的

网友F:
  一段程序实现一个功能,该程序包含多个函数,其中部分函数是只供该程序段内部调用的,另外一部分可以让用户调用来实现某功能。那部分可以被用户调用的应该就是接口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段程序实现一个功能,该程序包含多个函数,其中部分函数是只供该程序段内部调用的,另外一部分可以让用 ...

三克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相当于上层函数通过接口函数调用底层函数。有实例吗

你去看看ucgui一直的例子,移植ucgui的时候只要修改底层驱动就可以了。是通过结构体实现的。

网友:
我也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