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反相加负电压,放大电路还能用虚断分析吗

楼主(2013-10-18):
电路如下图,如何分析这个电路的??
求分析,V2电压如何影响运放输出电压???

网友A:
其实你也可以用虚短分析,
由于+端接地,负端为负压,运放为维系这个虚短(也就是+ -输入相等),所以拉高输出端,以便通过R2使负端升高,不过因为你的V2是理想电压源,无论灌入多少电流,仍旧维系在负压,结果就是输出端就是尽量输出最高电压,直到受op07的输出限制。

如果你的v2有内阻的话,那么输出就和v2、R2、V2内阻成比例了。

网友:
同反相均接在源上,相当于电压固定,反馈失效,无法用虚短虚断分析,如果必须要解释,只能参考楼上

网友B:
2楼说,运放输出端就是尽量输出最高电压。

但运放正供电是11V, 为何输出会是4V,而不是9~1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楼说,运放输出端就是尽量输出最高电压。

但运放正供电是11V, 为何输出会是4V,而不是9~10V? ...

输入电压那么小,别把他当做理想运放。考虑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

同时,运算放大器还有输入失调电压,两者综合之后,才输出4V的。

PS:假设输入失调电压为0,这开环增益都达到120d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也可以用虚短分析,
由于+端接地,负端为负压,运放为维系这个虚短(也就是+ -输入相等),所以拉高输 ...

有道理,这是我从HCNR200光耦电路路面按照原理 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运放输出端就是尽量输出最高电压。

但运放正供电是11V, 为何输出会是4V,而不是9~10V? ...

问题就是在这里了,要是 V2电压比较大,如-1V的话,就会输出VCC-1.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那么小,别把他当做理想运放。考虑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

同时,运算放大器还有输入失调电压, ...

这个不是 一定输出 这个值的,我还可以测量出V2多少V时,运放输出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 一定输出 这个值的,我还可以测量出V2多少V时,运放输出5V

这个值本来就不一定。

网友:
仿真软件会否考虑运算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