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BCB+LibUSB 问题

楼主(2013-10-18):
#include <vcl.h>
#pragma hdrstop

#define        USBDEV_VENDOR        0x8888  // for STM32
#define        USBDEV_PRODUCT     0x1010

#include "Unit1.h"
#include "usb.h"

static usb_dev_handle *usbhandle;
char UsbMessage[20];

//---------------------------------------------------------------------------
#pragma package(smart_init)
#pragma resource "*.dfm"
TForm1 *Form1;
//---------------------------------------------------------------------------
__fastcall TForm1::TForm1(TComponent* Owner)
        : TForm(Owner)
{
}
//---------------------------------------------------------------------------

void __fastcall TForm1::FormCreate(TObject *Sender)
{
  usbasp_open();

}
//---------------------------------------------------------------------------
int usbasp_open(void)
{
  struct usb_bus    *bus;
  struct usb_device *dev = 0;
  usb_init();
  usb_find_busses();
  usb_find_devices();
  for(bus=usb_get_busses(); bus; bus=bus->next)
   {
    for(dev=bus->devices; dev; dev=dev->next)
     {
      if((dev->descriptor.idVendor == USBDEV_VENDOR) && (dev->descriptor.idProduct == USBDEV_PRODUCT))
        break;
     }
    if(dev)
      break;
   }
  if(!dev){
   // UsbMessage="找不到USB设备";
    StrPCopy (UsbMessage,"不能打开 USB 适配器!");
    usbhandle=NULL;
    return 1;
  }
  usbhandle = usb_open(dev);
  usb_set_configuration(usbhandle,1);
  usb_claim_interface(usbhandle,0);
  StrPCopy (UsbMessage,"已联接 USB 适配器");

  if(!usbhandle){
   // ShowMessage("不能打开USB!");
    StrPCopy (UsbMessage,"不能打开 USB 适配器!");
    usbhandle=NULL;
    return 2;
  }
  return 0;
}

编译出错,libusb 的库函数找不到,明明写了 #include "usb.h“, 库函数文件也复制了,就是调用出错,为什么?

网友:
.lib库要加到工程中吧

楼主:
怎么加? 谢谢!
好久没用 BCB  了, 生疏了.

楼主:
谢谢2 楼的提示, 在 Project 中加入库才能调用,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 楼的提示, 在 Project 中加入库才能调用, 多谢了!

求共享这个库,另外你USB是用的哪种方式通信的.

楼主:
上位机是不分通讯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