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hipScope捕捉信号的时候,如何设置边沿触发

楼主(2013-10-18):
最近转到xilinx平台,问一下用ChipScope捕捉信号的时候,如何设置边沿触发,谢谢

网友:
如果信号平时是低,那设置为高电平触发,就实现了上升沿触发,反之亦然

网友:
打开chipscop,在导入cdc文件以后,有个trigset的东西,你点一下,进去设置就可以了,上升沿为R,下降沿为F,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