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88A Arduino支持包更新,已支持bootloader!!

楼主(2013-10-18):
使用更新的支持包,LGT8F88A已经可以完美支持Arduino平台!

支持包下载地址:
安装和使用方法,请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4504-1-1.html

1. bootloader下载方法:
   支持包中包含了bootloader的HEX文件,可以使用支持LGT8F88A的下载器或AVRStudio下载到LGT8F88A最小板上
也可以使用Ardunio的burn bootloader的方式下载。下载需要SWDICE_mkII调试器硬件。
    bootloader是采用optiboot v5.0a移植过来,支持包中也包含了源代码,700多字节,应该还有一点优化空间。
    bootloader是使用外部复位进入的方式,目前是大概3~4秒的WDT超时,WDT复位后直接运行用户程序,
因此在使用arduino更新程序前,要先复位下目标板。

下面是使用arduino烧写bootloader和下载程序的简单介绍:
1. 烧写bootloader需要SWDICE_mkII,在windows下,请先为其安装好驱动和libusb过滤驱动,(如果有疑问,考虑单开一个帖子说明)

2. 将目标板与PC通过SWDICE_mkII调试器,以及串口线相连接(串口是arduino bootloader更新程序的通道)

3. 运行Arduino, 设置好Boader & Programmer:

4. 然后就可以使用arduino的burn bootloader烧写bootloader

大功告成,从此可以脱离调试器,只要一个串口线+Arduino平台就可以进行开发了!!
5. 打开一个Example, 直接单击工具栏上的Upload就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了

网友A:
Write Flash (OK) → Verify Flash (OK) → Write EEPROM (NG) → Verify EEPROM (NG) → Verify Flash (NG)

.eep为空时
下载后可以正常动作

.eep有值时
avrdude跑到Write EEPROM时会将Flash直接炸掉致根本不工作

要完美还有一段距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 Flash (OK) → Verify Flash (OK) → Write EEPROM (NG) → Verify EEPROM (NG) → Verify Flash (NG ...

与bootloader有关,因为optiboot本身是不支持eep的。
写eep的话optiboot会写到flash区域,造成程序破坏。
可能optiboot不支持eep是考虑到减小boot的大小以及arduino极少
通过upload写eep字段。
不过我会尽快把eep的支持加进去

网友:
十分给力

网友B(2013-11-24):
bootloader和APP程序是否和mega8一样分开的两个区,还是在同一个区的。对lgt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和APP程序是否和mega8一样分开的两个区,还是在同一个区的。对lgt不太了解。 ...

LGT的是在同一个分区,没有像M8一样的bootsector

网友(2014-03-03):
引用 楼主:
LGT的是在同一个分区,没有像M8一样的bootsector

有个建议,能不能修改一下Bootloader的通讯波特率?19200的波特率下载实在太慢了···如果像Arduino  UNO 一样的115200就爽多了
还有,对于Arduino的一些高级应用,比如Ethernet、WIFI等···8K的Flash实在太小了,根本没法跑···有没有计划推出更大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