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学习帖 原标题:阿莫有空能不能整理一个刀具扫盲贴?

楼主(2013-10-18):
我前几天终于等不及03机,改回01机了。
机器昨天到手,还没经验不敢乱搞,没装刀空跑了一天,基本玩熟mach3的操作了。
今天牛刀小试,装了把1.2mm玉米刀切了块PCB,比钢锯实在是爽太多了呀。(手工写的G代码,不过Y轴的激光管装歪导致切偏了,等买到双色板再按教程自己调吧)

明天打算试浮雕和PCB,今天学ArtCam生成刀路时遇到问题了:刀具的选择和对应ArtCam中各种参数的设置,完全没有概念。
今天用玉米刀试机就是看中玉米刀比较粗旷,V刀那个小尖尖还真不敢下手,参数不对的话一下就废一把,伤不起啊。
论坛帖子看了一遍,没看到比较系统的介绍各种刀具适用的材质和加工方式、参数范围(转速、进给率、下切速率等)、寿命和保养(如何判断磨损)等知识,所以希望阿莫能抽空写个刀具扫盲贴,对我这种机械盲有很大帮助。

楼主:
玩JJ十天,发现经验真的很重要,很多东西别人没法教,因为实际加工条件不同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还是得自己摸索总结。
那就干脆改个标题吧,持续更新一些学习心得,也希望大家多来交流经验。

网友:
就是,支持大师的想法。

网友A:
今天还在和兄弟争论,1mm 的铣刀,能否铣出1.5mm 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还在和兄弟争论,1mm 的铣刀,能否铣出1.5mm 的孔?

可以,不过估计不会很圆。

网友:
哼哼,gu神的意见,阿莫焉敢不听

网友B:
主轴速度很高,也不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一个帖子,关于刀具的选型的。

另外,这是很靠经验的。

谢谢,这个帖子一年多前刚发的时候就看过,当时跟帖没那么多,信息量不够丰富,这次看到标题熟悉就跳过了。
看来还是要交点学费,废几把刀少不了。

网友D:
有了屠龙刀,才能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速度很高,也不圆?

和主轴速度没多大关系,据我这两天观察,mach3的圆弧插补精度并不高,走大圆的时候很明显听到步进电机转速是一级一级跳动而不是均匀变化的,因此推断走小圆不会太圆,估计铣出来的更接近圆角方形。
如果用高端运动控制卡和伺服电机的话应该是可以很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屠龙刀,才能横行

感觉屠龙刀适合用来开料,是不是还要配把倚天剑做精雕?

网友:
引用 网友C:
01机的精度很高,雕出来的肯定是正圆。

我兄弟的观点是,可能很容易断刀。但我认为,铣个2mm亚克力的应该不至于吧,最多F值弄小点。
各位大师观点呢?

网友A:
明白,谢谢。
我让兄弟做个治具,要上探针套子
我兄弟就是说,没有合适的钻头,不好开1.5的孔,最好他用V刀来弄,
我才说,可以尝试用1mm 的铣刀来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几乎没有人用铣刀雕圆的。

用钻头又快又好。

钻头是快和好,可是我要一个直径100的圆呢?纯技术交流,别多想啊!
还有就是目前的雕刻机只有一把刀具,要尽量的多功能使用,要不然换刀具,时间上浪费了。

网友:
古大师  遇上问题是多么的难得啊

网友:
2MM玉米铣刀为例,
2~5MM直径通孔直接区域清除,
再大的孔区域清除费时,直接沿矢量加工(扣除刀具半径),可以提高不少加工速度,不用换刀,直接完成掏孔,切边。
用的多的自然就知道怎么生成刀路省事了!

表面雕刻字用V刀,
再小的孔直接钻头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一个帖子,关于刀具的选型的。

另外,这是很靠经验的。

还是一堆疑问:
类似这种铝壳开孔,应该用什么刀?

网上看到说平底铣刀不能轴向进给,只能横切?我看塑料外壳开孔的录像是直接钻下去的呀?铝板能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加工?
我现在手上只有双刃变径铣刀(描述说适合切有机玻璃和PVC)和玉米刀,能干么?(不是批量干,但也不能切一块废一把刀)
如果可以大概用什么参数?
如果不行应该买什么刀比较好?铝用单刃铣刀?还有双刃钻尖形和鱼尾形、三刃四刃球头好多种类,到底应该怎么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一堆疑问:
类似这种铝壳开孔,应该用什么刀?

用2刃白钢立铣刀,最好有一个刀刃过中心,直接下刀就可以了。S2200 F300。我是做加工业的,不懂的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2刃白钢立铣刀,最好有一个刀刃过中心,直接下刀就可以了。S2200 F300。我是做加工业的,不懂的可以问 ...

谢谢。
那这种刀可以用吗?

网友:
铝材用单刃刀就行,双刃刀也可

网友F:
应该量力而行,01机我没有实际用过,所以也不好有什么定量的参数
总知,由于机架不是为干金属加工设计的,并且主轴扭力不大,所以尽量采用小直径的刀具吧

如有可能可以换一个电主轴,应该会好很多,但是不要选择大功率的,也别贪大用ER11以上的夹头
如需要,我和生产电主轴的厂家关系很好,可以帮您搞一只

另外平底铣刀也可以向下,但是机床刚性要很好,实际上现在加工中心也是采用螺旋下刀的

雕刻机应该依机型参数量力使用,不要随意超负荷工作
如今后有要拆了维护再装的想法,应该尽量在拆之前多下点销钉,这样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这种刀可以用吗?

可以,就是不知道01机的刚性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量力而行,01机我没有实际用过,所以也不好有什么定量的参数
总知,由于机架不是为干金属加工设计的,并且 ...

我只是偶尔DIY开一下薄铝壳,不做批量,也不讲究速度,慢慢来也无所谓,平时主要是加工有机玻璃和ABS,搞外壳、安装定位模具、测试夹具等。
机械加工对于我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很多东西要学,网上搜来的信息不懂得如何过滤,正所谓知道的越多才发现不懂的越多。

现在大概有点底了,明天先试试用上面那种1.5mm的双刃刀,下刀0.05,F200,1mm的铝合金端盖走20圈,开个DB9孔大概8分钟?
回头再去搞些单刃铣刀和铝基板用的钻尖型双刃铣刀来比较一下。

不过眼下首要任务还是先玩熟CAD和ArtCam等软件,还要搞垫板、装夹、防碎屑、散热、对刀……

网友G:
铝还是用单刃比较好,多刃的效率高但是接触面积大,声音太大了。。。我现在用2.5mm的单刃铣刀并且在加工表面加机油润滑声音比较小。另外我发现对铝这种相对硬一的材料用铣刀直接钻孔不如用细一号的铣刀铣出一个孔,没试过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铝还是用单刃比较好,多刃的效率高但是接触面积大,声音太大了。。。我现在用2.5mm的单刃铣刀并且在加工表 ...

是的,所以我在想刀路是不是不能直走,可能要螺旋刀路铣出宽一点的槽以便铣到底部时有足够空间排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谢谢。
我让兄弟做个治具,要上探针套子
我兄弟就是说,没有合适的钻头,不好开1.5的孔,最好他用V刀 ...

实践证明没问题,下图的孔就是用这支1.5mm双刃铣刀干的,大孔8mm小孔3mm,目测很圆。

网友H:
这段时间也在学习雕刻机,不敢进给太快,这个的确要摸索,问下1.5的玉米刀可以一次切割1.5mm的pcb板么,目前我是分两次每次0.8,一般进给设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段时间也在学习雕刻机,不敢进给太快,这个的确要摸索,问下1.5的玉米刀可以一次切割1.5mm的pcb板么,目 ...

暂时还没干过玻纤板,只干过电木洞洞板,F200一刀切很轻松。机器还在磨合中,某些位置F600空载都会丢步,所以还不敢跑太快。

网友:
是的,我的01机,有时空跑也会丢步,上个礼拜刚上过油,便加油边磨合吧

楼主:
29L那种劣质PVC结皮发泡板太可恶了(阿莫配的垫板貌似也是这种料,但质量很好,非常结实不掉粉),虽然切下去跟豆腐似的很好加工,但碎屑是飞到哪里粘到哪里,我都担心时间长了会不会得尘肺病。
看来要马上搞防碎屑和吸尘措施了。

楼主:
搞好了工作台面 & 主轴散热。

不得不说,没从控制箱引一组备用电源过来机架上是一大遗憾,加点什么设备还得另外接个电源……

下一步,防碎屑 & Z轴对刀。
其实是打算做三轴对刀的,不过还没想好怎么搞,又急需Z轴对刀所以就先搞Z轴了(有个小零件要先钻0.6mm孔再铣边,人工对刀效率太低)。

网友I:
我之前经常用01机铣PCB,所以给你一个建议,如果铣PCB的话,别用这种垫板,改了20厘的A级橙色的电木板,再隔行交叉打满M6孔(孔间隔5CM最合适),再全部装上M6螺母,然后,一块非常好用的垫板就产生了。
双面板对刀对孔,完全没问题(如果用我的那个Mach3 UI,会更顺手),也不需要3M的双面胶。如果追求线的精度,就用我的那件软件平衡的处理一下,就已经很好了。

网友:
我经常用02铣孔,圆不是绝对园,用卡尺量会有0-0.2mm的误差,但是必须用尺量,用眼是无法看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经常用01机铣PCB,所以给你一个建议,如果铣PCB的话,别用这种垫板,改了20厘的A级橙色的电木板,再 ...

嗯,有打算用电木板,不过那味道比较大,正在考虑用PE砧板。
其实我很少雕PCB,搞也不是很高精度的那种,因为就算雕出来了过孔和绿油都不好搞,还是拿去打样算了。
这个台面现在切小零件暂时够用,需要高精度时再临时垫一块薄的铣平就可以了,别的迟下再考虑吧,太多东西要搞了,急不来。

楼主:
今天干铝合金了,还是上面那把1.5mm双刃铣刀,干起来一点都不吃力,开出来的孔光洁圆滑。

楼主:
昨天搞好了电木台面,T槽固定块也是电木做的。

楼主:
今天用新买的激光转速表测了一下主轴转速,发现mach3的主轴速度控制完全不靠谱,S2000的转速达到7000RPM,最低S1500时也有5000+,再低就不转了。
手控模式调到最低时是1200RPM,最高12000RPM,这个靠谱,不过难道大家平时都是用手控模式的?还是说大家都相信了mach3的转速,实际上是以高得多的转速在工作?

楼主:
复习了《主轴电机调速线路的研究与测试 (雕刻机开源项目中,目前讨论得最精彩的帖子)》,发现165楼开始已经发现mach的调速只有6档,而且起步速度就是6000。
后来215楼说mach3几乎是无级的,但我现在用mach3来测试,也是只有几档而且5000+起步?

楼主(2013-11-19):
Z轴对刀块做好了,工作效率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