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FPGA的I/O的带宽为什么这么大?

楼主(2013-10-18):
FPGA的I/O口的带宽为什么这么大呢?高端的FPGA可以做到800MHz,一般的FPGA也可以做到300-400MHz,更别提FPGA专用的SerDes接口了。
ARM、单片机为什么就没有呢?

网友A:
那是逻辑门速度,综合后跑不了那么多

网友:
撸主被忽悠了,不过我们公司用FPGA来搞视频

网友B:
USB,HDMI,PCIe都有SerDes的,ARM芯片也有这些外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HDMI,PCIe都有SerDes的,ARM芯片也有这些外设的

我可能没表述清楚,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我要测试FPGA 跟 ARM I/O的速度,
让它们分别都产生一个方波,
FPGA频率可以到400MHz,但是用ARM的话只有8MHz左右。
这不是说明FPGA的I/O要快很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逻辑门速度,综合后跑不了那么多

FPGA的I/O实际是可以到几百MHz,在几十MHz的时候可以用示波器看得到,
频率再高的话,示波器看不了,但是用频谱分析仪分析频谱的。

网友C:
ARM的即使搞了这么高的IO口速度 你也用不上,因内核达不到。  所以 做了没有用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GA的I/O实际是可以到几百MHz,在几十MHz的时候可以用示波器看得到,
频率再高的话,示波器看不了,但是 ...

是没错,但是,对高速信号来说,布线延迟,逻辑门延迟已经不能忽略了(逻辑非常简单,或者说逻辑自资源用的很少自然没问题),这也是很多软核MCU主频不高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错,但是,对高速信号来说,布线延迟,逻辑门延迟已经不能忽略了(逻辑非常简单,或者说逻辑自资源用 ...

你的观点是:因为布线延迟、逻辑门延迟所以导致ARM这样的MCU无法达到很高的I/O速度?
我把你的话转述成:ARM有延迟、FPGA就没有延迟或者延迟很少,不知道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对不对?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M的即使搞了这么高的IO口速度 你也用不上,因内核达不到。  所以 做了没有用处。 ...

这位兄台,内核达不到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观点是:因为布线延迟、逻辑门延迟所以导致ARM这样的MCU无法达到很高的I/O速度?
我把你的话转述成: ...

我的意思是FPGA如果设计的逻辑(等效CPU的程序概念,仅概念)较大,为了保证信号完整性,必须牺牲速度(通常为运行频率)。

至于ARM之类的芯片,齐速度设计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非要MHz的主频配上GHz的IO也做得出来。

网友D:
速度有这么快吗?cyclone iv的IO跑200MHz可以,再高没试过,LZ能否上个测试图片?

网友:
真的有这么高!

网友:
楼主ARM的IO不是几兆,能到10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表述清楚,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我要测试FPGA 跟 ARM I/O的速度,
让它们分别都产生一个方波,
FPG ...

FPGA是并行的
ARM是串行的,ARM核有别的事去干,不可能一直在开关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有这么快吗?cyclone iv的IO跑200MHz可以,再高没试过,LZ能否上个测试图片? ...

频率高于100M,手上的示波器就测不了了,用的频谱仪看的哦~

网友:
工作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