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分频是怎么弄的啊

楼主(2013-10-18):
我刚开始定义了一个reg [25:0]counter;执行always语句的时候:begin counter=counter+1;if(counter==26'bxxxxxxxx)......,这个26‘bxxxxxxx就是我的分频系数吧,最后得到的频率就死20M除以这个数吧?为什么不管我怎么改这个26’bxxxxx的值,小灯闪烁的时间就是不变呢(我做的流水灯式样),一直都是那个时间,一秒多一点

网友A:
Verilog  代码贴上来

网友B:
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楼主请区分

网友C:
为什么不调用分频器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  代码贴上来

module led(clk,led);
output[4:0]led;
input clk;
reg[4:0] led_out;
reg[4:0] led_out1;
reg[24:0]buffer;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led_out==6'b11111)
                begin led_out=6'b00001;end
        buffer=buffer+1;
        if(buffer==25'd2000000)
        begin
        led_out=led_out<<1;
        if(led_out==6'b00000)
                led_out=6'b00001;
        led_out1=led_out;
  end
end
assign led=~led_out1[4:0];
endmodule

这是我的全部代码,当我把reg[24:0]buffer改成reg[22:0]buffer的时候,小灯闪烁的频率会加快,但若不该数组的长度,就只修改buffer的值的话,小灯闪烁的频率不变,这是怎么回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调用分频器模块呢?

大神,我还是个新手,没用过分频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楼主请区分

阻塞幅值?非阻塞幅值?我以前好像隐约看见过,不过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请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塞幅值?非阻塞幅值?我以前好像隐约看见过,不过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请大神指点 ...

先看书吧,看不懂再问

网友D:
25'd2000000????d记得好像是10进制吧··2000000,应该是26位吧··还有你那个ledout定义为5位宽的,怎么程序判断是6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还是个新手,没用过分频模块啊

我也不是大神了,我是在Quartus 下菜单TOOLS下Megawized Plug-in Manag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d2000000????d记得好像是10进制吧··2000000,应该是26位吧··还有你那个ledout定义为5位宽的,怎 ...

嗯,这里是有点错误,但我后面改了还是不行啊,只改counter的大小而不该长度的话闪烁时间还是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是大神了,我是在Quartus 下菜单TOOLS下Megawized Plug-in Manager

没用过

网友E:
你的buffer一直没有清零,闪烁频率当然不会变。

比如说现在buffer是100,计数到100的时候,灯跳一次,然后继续计数,计到最大的时候,buffer变为0,然后重新计数到100的时候,灯跳一次。

所以跳的周期一直都是buffer的最大值。

如果想根据buffer 值改变周期的话,那就计到100的时候,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buffer一直没有清零,闪烁频率当然不会变。

比如说现在buffer是100,计数到100的时候,灯跳一次,然后 ...

好吧,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