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发,普源DS1074Z新品示波器评测拆机图

楼主(2013-10-18):
      最近入手一台普源新品DS1074Z,基于DS2000系列的UltraVision平台,全面超越1000E系列,更具性价比:
漂亮的外观设计,7英寸宽屏800X480 ,
值得一提的亮点是,64级灰度显示,具有DPO数字荧光示波器的显示效果,
4个通道,实时采样率和DS1000E一样达1G Sa/s,
存储深度12Mpts(选配达24Mpts),波形捕获率每秒3万个波形,
选配6万帧的硬件实时波形不间断录制和回放功能,多种触发和总线的解码功能,低底噪,垂直档位最小1 mV/div。

      测试了下实际带宽,探头X10挡1M内阻-2db带宽125MHz,手头没有更高的信号源了,估计-3db带宽可超130MHz,底噪比1000E系列好,从性价比考虑,你不必买100MHz的DS1104Z,贵1000块呦。
      三千多块的示波器,性价比很满意了,它的出现我认为具有断代的意义,必将全面取代之前的1000E系列以及泰克1000之类,我是实际使用过泰克的1012B-SC,我想我有点发言权,不明白为什么许多人盲目推崇它,你真正用过它吗?一个老的不思进取的机器,可怜的存储深度,拿来忽悠国人的,还这么贵!理工科的人,习惯逻辑思维而不带任何偏见去看问题,不管你是哪国制造,我们要性价比,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类仪器是个人购买,高端的我们也买不起,我们也用不上,高端是他们的优势,据说对国内的技术封锁相当严格,超过500M的DAC芯片都不卖给中国。实际使用,这款机器秒杀泰克,也许又有人说泰克的触发什么的好,我想问一下,具体好在哪呢?谁能说上来,也许你用它做高级的科研工作?而你却用着低端的仪器?低端的示波器,本身就没多大的技术差距。

       自动测量功能很方便,几秒钟就能搞定。波形显示亮度层次具有DPO的显示效果,这一点很赞!统计功能很实用,各种参数在屏上一目了然,操作响应比泰克1012B-SC要快速,该机器4个通道共用一组垂直旋钮,普源的低端货都是这样,好在使用中没有感觉有太大的不便,一般使用很少用到4个通道,不如做2通道的更加节省成本。风扇噪音比较大,这一点最不满意了。小旋钮无档位感,手感不好,当然这些都是小的细节了。

               开箱验货

实测波形,使用示波器打印功能存储的
视频信号

行场同步

扫频信号

全部测量统计

看看灰度,真心不错!

通道2蓝色的

拆机图发不了了,论坛有上传图片容量的限制,下次再发吧。联系QQ:294253555

楼主:
先占个位置,继续上拆机图:

屏蔽铁盒很是坚固厚重,导致整机超过3公斤,估计从2楼扔下去不会变形,其实完全可以减轻重量的,还可以降低成本哦

主板做工还行,信号输入端子有焊剂的痕迹,别的地方都还干净
芯片依旧打磨过了,不过这次是激光打磨的,磨的更彻底,人家是出于技术保密的目的,没必要纠结这个,只要性能好就好.

信号输入部分,

再来个特写,ADC芯片标识为P274,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输入端背面,AD5207是双通道256位数字电位器

对比下2000系列的

7寸屏

编码开关用料一般,特别是垂直水平位置,触发电平和多功能旋钮,无档位感,旋钮过小,调节起来感觉像磨砂一般

主板背面

电源,做工还是不错的,主芯片采用LD7575PS,输出5V,+-7.5V,+-17.5V,和一组风扇供电
整机实测功率22W

对比2000的电源

电源板背面

风扇是12V,5厘米的5015,转速高噪音大,夜深人静的时候吵得你心烦意乱,必须改
实测风扇供电是8.7V,可以考虑降低2V,最好是使用低转速大尺寸风扇,但是机器内部空间装不下,蛋疼

网友A:
请问LZ花了多少个大洋?看得我心痒痒的。。。

网友B:
查了下3000多点,看起来是不错,继续关注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花了多少个大洋?看得我心痒痒的。。。

联系李经理吧,他的报价靠谱。

网友:
关注这个机器有些日子了,期待楼主拆机写真,看看跟EEVBLOG上拆解的DS2202到底差别多少

网友C:
确实不错!坐等两通道、标配波形录制功能的DS1072Z出世!选件太贵啊!

网友:
低端示波器都差不多 只能看个大概 千万别较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3000多点,看起来是不错,继续关注性能如何?

DS4024刚出的时候买了一台,花了差不多2万

这个如果3000出头就真心平宜了,可以考虑再收一台,淘汰掉DS1052E

网友D:
帖子标题与内容不符啊,没看到拆机图,这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一部分。

网友:
外观设计个人觉得不好看~~

网友E:
如果能4+16那就好了 4个模拟 16个数字

网友:
看到一款 MSO型的

网友:
看到一款 MSO型的http://cn.rigol.com/prodserv/DS4000/

网友:
左边的一列按钮,操作起来,,,,要么双手操作,要么右手在屏幕前面晃来晃去,,,

网友:
坐等拆机图片!!!!!!!!

网友:
预测最近将出现大批人甩卖1102或者1052

网友:
还没用过四通道,心痒痒。。。。

网友C:
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这么好性价比的机器竟然不推出两通道的!要知道98%用示波器的人是根本用不上4通道的,并且用示波器的人90%多的时间是在用1个通道。买DS1074Z的人大部分也都不是冲着4通道买的,而是冲着它性能不错、价格也不太高(也不算太低,比1000E系列贵了将近1倍)。让这么多的客户花更多的钱买根本用不上的、多余的两个通道,而且非常有用的波形录制却不给标配,与其花上千元买一个选件,还不如直接买2000系列!

网友F:
公司有个3年的rigol,现在非常的不好用。旋钮简直是不灵活哦,以后只考虑泰克了!没办法.....我想速度和操作并行的流畅!

网友:
搞的我想换机器了 LZ  你说怎么  要不要支援我点票子

网友:
确实不错,我也想把那个1052换掉了

网友:
看着我都想买了.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这么好性价比的机器竟然不推出两通道的!要知道98%用示波器的人是根本用不上4通道的, ...

号称1GS/s,其实每通道只有250MS/s,真要测高速信号也就当两通道用用。

网友H:
从性价比考虑,你不必买100MHz的DS1104Z,贵1000块呦。

你怎么知道100M一定是100M的?

70M没法和100M的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性价比考虑,你不必买100MHz的DS1104Z,贵1000块呦。

你怎么知道100M一定是100M的?

看个人使用情况,你不用测100M以上的信号,当然不必多花1000块了,你要用到更高级的性能,那只有买高端机器了。

网友I:
用过进口示波器就不要用国产的了

网友:
屏幕显示效果很靓,普源以前的机器就编码器容易坏,风扇声音太大,其它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帖子标题与内容不符啊,没看到拆机图,这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一部分。

拆机图片在2楼,论坛上传图片有数量限制,第二天才能再次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过进口示波器就不要用国产的了

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同样的低端示波器,我敢说可以秒杀泰克安捷伦

网友D:
在EEVBLOG论坛可以看出来,很多国外的电子爱好者还是很推崇普源的示波器的,因为对于个人而言,普源比安捷伦和泰克便宜太多了,而且在普源今年推出新品之后,性能提升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号称1GS/s,其实每通道只有250MS/s,真要测高速信号也就当两通道用用。

理解有误,正常使用只打开1个通道是1G采样率,,打开2个通道每个通道就是0.5G,不管是几通道的示波器,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EEVBLOG论坛可以看出来,很多国外的电子爱好者还是很推崇普源的示波器的,因为对于个人而言,普源比安捷 ...

我在EEVBLOG论坛看了好多,普源是很热门的话题,对于业余爱好者,个人购置仪器性价比是第一位要考虑的,没想到普源在全球都有强大的竞争力!老外花600多美元买它,我们中国的烧友们比他们幸福多了,400多美元搞定,呵呵,我骄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错!坐等两通道、标配波形录制功能的DS1072Z出世!选件太贵啊!

这个选件价格很蛋疼的,配齐了比机器还贵!这样谁还会买啊,不如直接买2000的,也许这是普源的营销策略,说不定以后会放开限制,期待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4+16那就好了 4个模拟 16个数字

那价格就高了好多啊

网友:
不是吧,这个竟没有2通道的。4通道如果1G采样平均下来确实是每通道只有250M,如果每通道都1G多好。网站不是很早就有这个型号的出来了吗

网友J:
主控CPU什么型号啊

网友:
做工又有进步了 。

网友:
实话实说,普源对三巨头冲击很大。

一万元一下,三巨头没有东西可以跟国产的一较高下。

鼎阳最近也有新东西出来了,也值得关注。

网友:
风扇是建准的,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风扇怎么像个旧的啊

网友:
确实很不错啊。关注中

现在在用DS1052E,也很靠谱

近期如果要用到更高端的,肯定也买普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控CPU什么型号啊

你没看到吗? 是飞思卡尔。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有误,正常使用只打开1个通道是1G采样率,,打开2个通道每个通道就是0.5G,不管是几通道的示波器,都 ...

4个通道只有250m,采样率太低,带宽也就30M上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同样的低端示波器,我敢说可以秒杀泰克安捷伦

TPS2024四通道隔离,你可推荐一下国产隔离四通道的示波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在EEVBLOG论坛看了好多,普源是很热门的话题,对于业余爱好者,个人购置仪器性价比是第一位要考虑的, ...

不是3K多人民币么?冒似也是600美刀啊,楼主400美刀买的?还是人民币又贬到8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3K多人民币么?冒似也是600美刀啊,楼主400美刀买的?还是人民币又贬到8元多了? ...

美刀汇率6.3,自己算算,3000多指的是3001-----3999,老外买的是3900的价格,加上运费,超4000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请问LZ花了多少个大洋?看得我心痒痒的。。。

有需要的朋友请与我联系,给论坛朋友是有优惠的,联系请说明来自论坛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需要的朋友请与我联系,给论坛朋友是有优惠的,联系请说明来自论坛的朋友 ...

谢谢李先生,我先去你的店里看看,等这个季度的奖金发现来了就买一台经济版的。

网友:
我们学校2007年左右进了一台普源的DS1062C,带16路逻辑分析。但是波形线很粗(噪音大),然后就是编码器失灵,之后就一直对普源没有好感了。
不过现在看起来,性价比确实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需要的朋友请与我联系,给论坛朋友是有优惠的,联系请说明来自论坛的朋友 ...

早知道这样就不买1102e了,后悔啊......

网友(2013-11-21):
试试看这个, Enjoy
资料来源: 看附件link.zip(新人,没权限发URL ), 1000多楼, 有够看了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感觉像枪手

网友:
我们用的DS1104  还是不错的  性价比高  普源质量放心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逻辑分析仪。

网友M:
引用 网友I:
TPS2024四通道隔离,你可推荐一下国产隔离四通道的示波器

TPS2024小2万,通道间隔离电压说高不高说低不低30V,干啥用啊,要想提高,加四个高压P5122探头,每个探头再两千多……

网友:
普源这几年质量有提高,原来DS1052E总是要死要活的折磨人,去年买的几个好多了,探头质量也比以前好了一点
也有恶心的地方:DS1022U信号发生器,比原来的1022便宜,买了一台,回来发现一根BNC-BNC的接头,以前的鳄鱼夹没了,而且只配了一根线,双通道你让我咋用,大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司有个3年的rigol,现在非常的不好用。旋钮简直是不灵活哦,以后只考虑泰克了!没办法.....我想速度和操 ...

+1

旋钮还不能拧快,只能慢慢来

网友:
不谈性能 只看做工 感觉和TEK、AG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但是有进步还是值得称赞的
想起来了一句话 毕竟国产

网友B:
买了个,感觉不错,不过发现我方波显示,竖线很淡,有的时候甚至不显示竖线,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M:
TPS2024小2万,通道间隔离电压说高不高说低不低30V,干啥用啊,要想提高,加四个高压P5122探头,每个探头 ...

测开关电源四个桥臂,你有更高性价比方案请推荐(修改了错别字)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测开关电源四个桥臂,你有更高性价比方案请推荐(修改了错别字)

帮普源做个广告吧,4只RP1050D,价格大概1W,一台DS1074Z,价格3k出头。
优点:电压高,达到6000V;价格比泰克便宜一半;存储深度高
缺点:品牌不如泰克;探头需要供电,至少一个开关电源;带宽小于泰克方案;没有内置电池,无法实现便携测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M:
帮普源做个广告吧,4只RP1050D,价格大概1W,一台DS1074Z,价格3k出头。
优点:电压高,达到6000V;价格 ...

探头之间有没有隔离,那个探头的个头也太大了。国产高压探头基本上是500,TEK高压在2K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探头之间有没有隔离,那个探头的个头也太大了。国产高压探头基本上是500,TEK高压在2K之间。 ...

哥哥,你应该知道“高压差分探头”是什么意思吧?还要什么探头之间隔离呢?
个头大是个缺点,所有的高压差分探头都不小。
还有就是,您确定国产的高压探头用在TPS2000系列上可以吗?要知道,TPS2000系列用的高压探头可是专用的P5122与P5150,不是与P5100A兼容的普通国产探头就可以的。我量过,国产高压探头的夹子都是和地线连在一起的,P5122没量过,但应该不是。TPS2000通道间用低压探头隔离30V,地线相连肯定是到不了600V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有需要的朋友请与我联系,给论坛朋友是有优惠的,联系请说明来自论坛的朋友 ...

李哥,这个出来了,DS1000B系列还有人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李哥,这个出来了,DS1000B系列还有人买吗?

1000B系列是基于老架构,虽然有2GS/S采样率和200M机型,但整体的性能是不如DS1000Z的,尤其至关重要的波形捕获率 存储深度及波形分析方面,B的显示效果远不如Z。
在带宽够用的前提下,基本上都会选择DS1074Z或DS1104Z了

网友(2014-02-12):
留个脚印,挣了大洋买一个

网友:
看起不错,一直想买个。现在攒钱中。

网友:
我有普源,性能还稳定

网友:
看帖,标记一下

网友:
太强悍了!楼主好人才

网友:
没有看见处理器型号!这个更关心

网友N:
38度论坛已经有人出破解教程,最低端的破解到最高频率,所有组件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N:
38度论坛已经有人出破解教程,最低端的破解到最高频率,所有组件全开

也是我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感觉不错,不过发现我方波显示,竖线很淡,有的时候甚至不显示竖线,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

关闭灰阶显示估计就可以了。他是模仿的模式示波器的显示效果。模拟示波器就是看不到竖线的。上升速度很慢的时候才会看到淡淡的竖线。

网友(2014-03-18):
最新消息,目前到货这批D1074Z 还是可以破解的,已经证实

网友(2014-05-02):
看来1074SZ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很不错的样子,就是按钮太科幻了不协调。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2014-06-01):
引用 楼主:
我在EEVBLOG论坛看了好多,普源是很热门的话题,对于业余爱好者,个人购置仪器性价比是第一位要考虑的, ...

泰克和安捷伦的,美国价格也比rigol贵好多吗?否则rigol美国价格上去,怎么有竞争力呢?

网友:
很不错的国产面器!谢楼主。

网友:
突然有个想法:ds1074如果电池供电选配,岂不更加神器。而且这么干没多少技术难度吧?

网友(2014-07-17):
难度没有,但是保证电池品质和长期稳定有困难
你会发现其实泰克安捷伦也很少有配电池的了,可能会影响一些认证,而且存在某些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我发的帖子

7月份的还可以破解

网友:
相同性能的,不比泰克/安捷伦便宜多少

网友O(2014-09-04):
上个月公司买了一台RIGOL DS1074Z,用的一点都不爽。说是升级破解过的。

问题1,  信号接入后,延迟2秒才有反应。
问题2,按AUTO键后,示波器自动锁定信号频率,但是幅值变的很小,手动调节幅值范围,手动水平要条好久。太操蛋了。
问题3.  按STOP键后,旋转时基旋钮观察波形,有些波形就没有了。
以上问题TEK就从来没有遇到过,前几年的两台RIGOL其他型号也没有遇到过。
真的希望是我的问题,真的不希望黑RIGOL

网友:
零件好像泡过海水,选纽大概一年后就会出现操作异常现象,因为不是正宗日本进口的.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不错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O:
上个月公司买了一台RIGOL DS1074Z,用的一点都不爽。说是升级破解过的。

问题1,  信号接入后,延迟2秒才有 ...

问题1,关于波形出现速度延迟,请将垂直触发点调节到屏幕最左侧即可第一时间看到波形。默认垂直触发点在屏幕中间,波形从左侧走到屏幕中间才开始显示,比如1秒时基 代表波形走一格是1秒时间,屏幕从左到右12个格子,走到中间垂直触发点是6个格子,也就是要6秒后才能看到波形。验证示波器是否真的存在所说2秒延迟,可以把时基调节到500us,用探头尖去触碰示波器自带的3V方波校准信号,看屏幕出波形的反应速度是否等2秒。
问题2,暂时不说
问题3,如果不是存储深度设置问题,就是对DPO显示还不习惯。DPO成像是多次叠加绘制出来显示在屏幕上,内存中还是和DSO一样保存单次数据,当按下STOP时,由于示波器内部波形叠加处理速度快于STOP的动作,屏幕上STOP仍然看到DPO效果,而当调节时基的时候示波器调用内存中的数据,就会变成DSO的效果,此时多次成像叠加的波形部分消失。验证是不是这个原因很简单,分别按单次触发键和STOP键然后调节时基对比。产生原因可能是没有正确触发或被测信号自身就是复杂变化的。
问题2其实是比较难解释的,高性能示波器对信号的细微变化都会洞察到,不管是极快的毛刺还是微弱的干扰,都应该被真实的反馈到屏幕上,但是这种高捕获高灵敏度反而和很多用户追求的干扰小噪声小是相违背的,本身被测电路情况就是有干扰或者不稳定的,分别用模拟示波器、早期低端数字示波器和高端数字示波器三者 测量结果可能就是不同的,老模拟示波器看到的是干净没毛刺的理想波形,早期低端数字示波器看到的波形略带毛刺但比较细波形也较稳定,高端数字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可能是最不理想的,波形线粗甚至晃动无法正确触发。前两者看到的理想波形有的时候可以称作直观,有的时候就真的会产生误导了,后者高端数字示波器可能会测到不止一个信号,而数字示波器是需要触发才能稳定显示,不同范围变化的复杂信号可能会影响到自动触发,有经验的工程师会分别触发调试找出信号。
打个比方,被测信号每秒无规律变化10次,DSO示波器每秒捕获采集1次,看到的波形是趋于稳定的,高性能DPO示波器每秒捕获采集20次,屏幕上看到的波形是变化的带有叠加效果的。此时如果用的是低端DSO示波器看到的稳定波形结果就可能会误导了,用高捕获性能的DPO示波器能看到全部变化细节 但由于获取的波形复杂就可能导致AUTO无法正确触发,所以AUTO仅适合简单重复周期波形,很多专业工程师调试是很少用到AUTO键的。

看DSO和DPO对比测试更容易理解,下面这个测试中,左侧是DSO机型,右侧是DPO机型,测同一个调制信号时的效果差异,可以看到DSO示波器波形处理速度慢且会误看到较稳定波形,而右侧DPO机型则是近似模拟示波器的效果。其实传统数字示波器被诟病的速度慢并不是操作上的速度慢,而是波形捕获实时性方面的,这个视频看的很直观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QxMTMwOTQ0/v.swf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xMTMwOTQ0.html

DPO技术的出现也让很多人认识到传统低性能DSO示波器看到的稳定波形有时不一定是真稳定

关于DPO可以参考泰克关于DPO的原理解释,比如http://www.yuanlin365.com/construct/31730/
引用一部分:
由于DPO的数据采集和显示体系分别独立运行,使得示波器能够在处理显示所需数据的同时,保持最高波形捕获速率,这意味着示波器能不间断地捕捉波形的所有细节。
DPX由数据采集器和称为数字荧光器的动态三维数据库组成。它将光栅化功能(波形图像化)与快速波形捕获速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500x200整数阵列累积信号信息,阵列中的每一个整数都代表DPO显示中的一个像素,其数值的不同导致显示像点的亮度或色彩不同。随着信号不断地采样,这一阵列也不断得以更新,但与DSO不同,一个显示周期(一幅波形图)完成后,新显示周期的采样值并不冲掉上次显示周期的数据,如果两次采样值具有相同的显示点,则只改变对应阵列点的值,这样多幅波形图就可累积显示。当多幅波形图导致的显示点不同时,阵列中各点的数据就不同,因此波形显示中会出现不同的亮度等级或色彩,重复出现的信号点其显示亮度最高,偶尔出现的其它波形信息会以较低亮度得到显示。

网友:
国产的机器在用料设计方面确实不怎么样,基本上就是能工作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L:
问题1,关于波形出现速度延迟,请将垂直触发点调节到屏幕最左侧即可第一时间看到波形。默认垂直触发点在 ...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非常感谢您做了如此详细的解答。
东西已经买了,我相信RIGOL的工程师也不是吃干饭的,大问题应该不会有的。
所以这个示波器我会好好捣鼓一下,不能浪费,尽量适应它。

网友:
今天刚到了一台,试用中,哈哈,噪声确实有点烦人,只能带耳机听歌了

楼主:
受坛友们鼓励,我已建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由于本人工作较忙,恐疏于打理,诚邀管理员。群号:255193999  普源示波器交流群

网友(2014-10-08):
普源精电的示波器,呵呵

网友:
我想请教下这种示波器能否通过USB连接到电脑作为一个数据采集卡的功能连续采集信号,当然不追求采集速度,10K每秒就够了。

网友(2014-12-23):
把示波器作为数据采集器使用可能会是未来需要加入的功能,由于其高速的特点,数据量处理是很大的,这对存储到电脑的过程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占个位置,继续上拆机图:

屏蔽铁盒很是坚固厚重,导致整机超过3公斤,估计从2楼扔下去不会变形,其实完 ...

ADC不在屏蔽盒里面,是打磨的较小的那片QFN封装的芯片,是一片4通道8位250Msps采样率的芯片,型号为HMCAD1511,通过交错采样实现在单通道下1G的采样率

网友:
看起来真心不错,比我们用的好多了...

网友(2015-04-05):
买了个1054Z,真想拆开对比下到底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