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步器 低功耗带usb接口选什么mcu?

楼主(2013-10-19):
如题
主要功能就是一个计步器 带手上的
有显示屏 还有usb 负责和pc数据同步
功耗要求低
正常使用7天 待机10天
电路板尺寸30mm*30mm 高度是10mm

首先我对电池没什么概念 他要求是锂聚合物电池  请问里面能放下  6mm*25mm*25mm 体积吗  这样体积能有多大容量  300mah 还是500mah?

其次 我对这个usb接口的mcu选型 也不知道选哪个好
msp430 我知道功耗低  好像也有带usb接口的
但是不知道是否合适用在这个项目上
各位大侠有没有 合适这个项目的mcu推荐?
新塘有低功耗 带usb的mcu吗?还是stm32? 麻烦推荐下 谢谢!

网友A:
新塘的nano120,st的stm32l,microchip的pic24等,现在低功耗mcu非常多,尤其是m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塘的nano120,st的stm32l,microchip的pic24等,现在低功耗mcu非常多,尤其是m0

谢谢你
我平时使用stm32 没有使用过stm32L    不知道 市面上 比较好的计步器 使用说明方案  比如咕咚笑 或者大麦

网友B:
个人感觉,任务不重,MSP430,任务稍重,EMF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任务不重,MSP430,任务稍重,EMF32

不太理解 任务不重的意思 请教

网友C:
可以试试ATMEL 的SAM4L系列
ATSAM4LS2AA-MU Cortex-M4,48Mhz,48PIN QFN封装 128K flash,32K RAM,带USB
http://www.atmel.com/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sam4l.aspx
我觉得显示屏是最耗电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显示屏

网友D:
我也推荐atmel的sam4l!功耗绝对低!
如果你用段式液晶功耗也不高。现在开个段式液晶的模也不贵吧!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E:
推荐cc2540,里面有个8051,且有BLE,可以扩展产品功能,比如在支持BLE的手机上玩一下花样。

网友F:
参考nike fuel band吧,70mAH可用5~10天,点阵显示屏+USB。

网友:
ATMEL还是算了吧?不怕缺货么?

网友G:
C8051F3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cc2540,里面有个8051,且有BLE,可以扩展产品功能,比如在支持BLE的手机上玩一下花样。 ...

暂时不考虑 蓝牙 谢谢你的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C8051F320

这款会不会太贵了啊   会不会浪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nike fuel band吧,70mAH可用5~10天,点阵显示屏+USB。

我知道这款产品 但是不知道这个实现的方案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推荐atmel的sam4l!功耗绝对低!
如果你用段式液晶功耗也不高。现在开个段式液晶的模也不贵吧! ...

恩 谢谢你 我了解下这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ATMEL 的SAM4L系列
ATSAM4LS2AA-MU Cortex-M4,48Mhz,48PIN QFN封装 128K flash,32K RAM,带USB
htt ...

这个MCU很强悍

网友:
有很多,st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H:
at的不要选了   量产后没货 哭都找不到地方 80块一片你买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at的不要选了   量产后没货 哭都找不到地方 80块一片你买不买

谢谢 提醒

网友:
可以选NXP的LPC11U14,M0核的

网友: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光是你提的要求,瑞萨的RL78G1C系列应该比较有竞争力

网友:
用stm32系列的都可以,低功耗芯片选型时一方面,用430的也可以满足,不知道你的usb是不是要用到hid之类的。更重要的是你的程序结构怎样,否则,再低功耗的单片机也是没用的

网友I:
stm32l  带USB ,功耗也可以做得很低,我用这款做过计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m32l  带USB ,功耗也可以做得很低,我用这款做过计步器

真的 啊 那成本是不是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