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57复位后不能启动?

楼主(2013-10-19):
在仿真情况下,LPC4357可以正常运行代码,但是固化代码后,重上电后就不能启动了。P2_7的引脚上拉了。BOOT的四个引脚都上拉到高电平。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A:
再复位一次呢?你芯片的版本号是多少?如果是再复位一次可以的话,这个问题勘误表上我记得有注明的。BIN文件的校验位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复位一次呢?你芯片的版本号是多少?如果是再复位一次可以的话,这个问题勘误表上我记得有注明的。BIN文 ...

勘误手册没有关于RST复位的问题呀?不过,我的问题解决了,需要在USER中设置命令。来讲编译后的地址进行修改,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貌似和芯片内部两块FLASH(两个512KB的)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勘误手册没有关于RST复位的问题呀?不过,我的问题解决了,需要在USER中设置命令。来讲编译后的地址进行 ...

估计是我提的第二点吧,BIN文件的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我提的第二点吧,BIN文件的校验码。

为何有这个效验码?这和LPC1788的有很区别吗?这块不是很明白!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有这个效验码?这和LPC1788的有很区别吗?这块不是很明白!还望指点一下! ...

LPC1800 UM里的原话
The reserved Cortex-M3 exception vector location 7 (offset 0x 001C in the vector table)
should contain the 2’s complement of the check-sum of table entries 0 through 6. This
causes the checksum of the first 8 table entries to be 0. The boot loader code checksums
the first 8 locations in sector 0 of the flash. If the result is 0, then execution control is
transferred to the user code.

周立功LPC176x的翻译(1)有效用户代码的判定标准
有效用户代码的判定标准:保留的 Cortex-M3 向量单元(除向量单元 7以外,位于向量表
0x001C)应当包含表入口 0~6 的校验和的 2 的补码,这样就使前 8 个表入口的校验和为 0。Boot
代码首先计算 Flash 扇区 0 中前8个中断向量的校验和。如果结果为 0,执行控制权便转移给用
户代码。

JTAG/SWD仿真的时候其实是会单刀直入Main的,他已经控制了内核,我们内部ROM是不会做校验动作的。实际的上电过程中,ROM里的程序会对Flash中的程序校验,看看是否合法,合法再动作,不合法就不干活了。如果KEIL的版本较老的话,编译后一般都不会把校验和写进烧录文件的。

楼主:
嗯,找了点资料,又把LPC1788与LPC4350的启动文件对比了下,在第7个中断向量的位置中,LPC1788的值是0,而LPC4300的值是0X5A5A5A5A。这个LPC4300的启动文件是KEIL自带的。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值。我现在的方式是用USER下的命令来解决的。估计将启动文件的0X5A5A5A5A修改为0的话,不用命令也可以启动了。今晚试试。多谢magicoe的指点。

网友:
这个版块越来越冷了,没有前段时间人多了

楼主:
呵呵,慢慢来,这个和M3差不多。替代M3挺好,我觉得比ST新出的哪个429好。也可能是习惯了NXP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1800 UM里的原话
The reserved Cortex-M3 exception vector location 7 (offset 0x 001C in the vecto ...

刚才测试了一下,和向量表的第7个问题的效验和没有关系。现在是直接将效验和置为0.然后去掉命令。代码不能运行。应该还是和LPC4300内部的1MB,FLASH有关系。他是分两个块的,每个块512KB。

楼主:
在KEIL的网站找到了答案。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592.ht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KEIL的网站找到了答案。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3592.htm

不知LPC4300相对LPC1788来说,驱动LCD 分辨率800x480液晶是否有质的飞越,现在感觉LPC1788还是有点吃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LPC4300相对LPC1788来说,驱动LCD 分辨率800x480液晶是否有质的飞越,现在感觉LPC1788还是有点吃力。 ...

有一定的提高,不过LPC4357驱动8:8:8像素的屏,分辨率800X480,运行emwin,同样会卡,如果像素为5:6:5像素,比LPC1788流畅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LPC4300相对LPC1788来说,驱动LCD 分辨率800x480液晶是否有质的飞越,现在感觉LPC1788还是有点吃力。 ...

驱动大分辨率液晶要求高的就是SDRAM的带宽,LPC4300的SDRAM的速度可以提升至120M。(不分频。分频有BUG,可以查看勘误手册)。120M相对于1788常用的60M是有很高提升的。另外就是4300带有的FPU,这对液晶的在图像算法上有很好的帮助。其次就是M4的指令比M3多很多。运算速度上有一定的提升。
以上只是针对官方秒速的特性进行的分析。没有具体的测试数据支持。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大分辨率液晶要求高的就是SDRAM的带宽,LPC4300的SDRAM的速度可以提升至120M。(不分频。分频有BUG, ...

sdram的速度是一方面,cache的大小也很关键,似乎43系列也只有十几个字节。其实lpc1788 sdram也可以跑120mhz的。只是跑120mhz对板子的布线可能就有要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定的提高,不过LPC4357驱动8:8:8像素的屏,分辨率800X480,运行emwin,同样会卡,如果像素为5:6:5像 ...

看来888模式的大屏驱动还是不理想了,如果再加个半透明什么的,估计更卡了。难道这种大屏驱动只能用类似arm9处理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am的速度是一方面,cache的大小也很关键,似乎43系列也只有十几个字节。其实lpc1788 sdram也可以跑120 ...

M3 M4系列的没有Cache的。AHB总线倒是有几个字的缓冲区,用于SDRAM突发比较好。LPC1788的手册标注最高80M。但是我们目前的板子,6层,做了等长和阻抗匹配。最高跑到了96M。没有达到120M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888模式的大屏驱动还是不理想了,如果再加个半透明什么的,估计更卡了。难道这种大屏驱动只能用类似a ...

个人感觉,ARM9速度也不会太好。首先,ARM9这种代码都运行到SDRAM中。显存也在SDRAM中,变量也在SDRAM中。这个SDRAM的带宽就成了瓶颈。虽然有Cache,但是命中率也不是100%的。那些特殊的除外。比如AT91SAM9263显存可以放到另外一条总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ARM9速度也不会太好。首先,ARM9这种代码都运行到SDRAM中。显存也在SDRAM中,变量也在SDRAM中 ...

这里应该有用类似arm9处理器来裸奔的。出来说说。还有问下lz lpc4357系列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封装bga的吗?一直再等LQFP的封装出来好玩玩。BGA的个人真的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应该有用类似arm9处理器来裸奔的。出来说说。还有问下lz lpc4357系列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封装bga的吗? ...

BGA256封装的。这个焊接也不是太难,预留几篇交学费就行了,呵呵。LQFP的还没有,不过LPC4088有,可以玩玩。也是M4内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BGA256封装的。这个焊接也不是太难,预留几篇交学费就行了,呵呵。LQFP的还没有,不过LPC4088有,可以玩 ...

难道lz也是自己手工搞定,不会还是热风枪搞掂吧!膜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lz也是自己手工搞定,不会还是热风枪搞掂吧!膜拜啊!

其实这东西没有那么难,需要交点学费。现在用LPC4357,他的时钟弄的太灵活了,自由度很大。用着很爽。

网友(2014-04-23):
楼主请问你清除LPC4357的M4内核和M0内核是怎么同时工作的吗?在编程方面和单核的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