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私服使能和刹车的使用

楼主(2013-10-19):
绝对值带刹车私服电机,要使用私服使能信号吗?为什么?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刹车和伺服使能没关联啊。使能是开关动力电源

网友:
私服?传奇?
伺服驱动器有刹车接口!

网友A:
伺服电机工作时,一定要先“使能”,同时刹车要通电使刹车松开,伺服电机的刹车是断电刹的。这些都做了之后,才可以给伺服驱动发脉冲,伺服电机才能旋转。
不管绝对值或相对值,都是这样的。

网友:
伺服刹车是 用在伺服停止时 防止电机垂直安装等 由于重力使电机往下运动  在电机正常运动时 刹车是要保持打开的 不能闭合

网友B:
伺服使能后,驱动器的抱闸(刹车)输出导通,外接中间继电器给刹车线圈即可
有些伺服需要设置刹车输出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工作时,一定要先“使能”,同时刹车要通电使刹车松开,伺服电机的刹车是断电刹的。这些都做了之后 ...

是不是伺服ON时,刹车一定要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使能后,驱动器的抱闸(刹车)输出导通,外接中间继电器给刹车线圈即可
有些伺服需要设置刹车输出才有 ...

我也是想这么控制的。允许伺服ON的状态刹车是关闭的吗?

网友:
伺服ON的状态  刹车是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