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手机振动电机制作的小散热扇

楼主(2013-10-19):
手头上有块树莓派,一直插电运行,cpu那块温度高的离谱,用手摸很烫,vcgencmd measure_temp测高时能到70度,长时间这样肯定板子老化快,于是想到搞一个散热扇
准备材料:矿泉水瓶子 坏手机的振动电机 胶棒(制作胶水风扇 )
难的是去掉电机上的振子,我是用小磨具磨掉的,磨坏了一个如图

电机参数是内阻30欧,电流90mA,工作电压1-4.5v的样子.要接树莓派的3.3v电,用板子供电还是轻松的,小电机,我想也比较安全.
电机上串个20欧的电阻,直接接3.3或者5v都可以转,板子也没有什么异常
然后就是用矿泉水瓶子剪个塑料条,我是随便握了个形状
连了线最后是胶棒沾上了

电阻没有剪脚,刚好引脚的强度能支撑整个小电机,电机简直太小了,运转时也听不到任何噪音
现在天气比较凉,实测还能降低个10度左右,要是扇叶形状大小也考虑,效果会更好
这个小风扇拿来给芯片降温还是蛮爽的,与各位分享

网友:
长时间这样不知电机吃得消不

网友A:
这电机不适合长期运转,用不了多久会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不适合长期运转,用不了多久会就坏了

哎,那就不好玩了,没想到这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那就不好玩了,没想到这层

要长期运转,最好是无电刷的,比如CPU风扇显卡风扇那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长期运转,最好是无电刷的,比如CPU风扇显卡风扇那种电机

是电刷那块儿先坏吗?太小了,拆不开,要不能看看是哪种类型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刷那块儿先坏吗?太小了,拆不开,要不能看看是哪种类型的电机

你那电机肯定是有刷的

网友:
换个电脑里面的风扇吧,那种给显卡散热的风扇单独买就几元钱,还是无刷的。我就用的那种

网友B:
不过很好奇楼主一直插着pi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很好奇楼主一直插着pi做什么

看来还是得用专门的散热扇,哈哈
我是拿来做个网页服务器,存资料用了

网友C:
想问一下树莓派好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树莓派好玩么?

因为博通不提供cpu文档,所以太底层的东西没办法玩
设计的机制比较好,没有板载rom,省去了很多麻烦
在家里玩玩还不错,可以做控制,加移动硬盘也可以存文档,照片,视频,跑个轻量级网站什么的,一直开机,平时用用手机去存取资料很方便
还试着用它去编译过内核,也不像想想中的那么慢,哈哈
国外玩的人多些,还有人拿来用它的GPIO发射FM信号,什么新奇的想法都可以去验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博通不提供cpu文档,所以太底层的东西没办法玩
设计的机制比较好,没有板载rom,省去了很多麻烦
在家里 ...

那需要什么基础呢?那个是什么语言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需要什么基础呢?那个是什么语言编程的?

做应用就和电脑一样了,看有没有编译器或者运行环境支持吧,常用的汇编语言\c\c++\java都可以玩
这个开发板的软件支持还可以,好多软件联网直接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D:
国产有个cubieboard,性能要更好一些,支持下吧

网友:
这个好啊,坏了也不要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应用就和电脑一样了,看有没有编译器或者运行环境支持吧,常用的汇编语言\c\c++\java都可以玩
这个开发板 ...

哦~~~等资料丰富起来也去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有个cubieboard,性能要更好一些,支持下吧

是的,国产的硬件更好,又做了sata接口,接硬盘更方便,并且cpu厂商全志很厚道,提供CPU user  manual,鄙视博通这种连cpu寄存器说明都藏着掖着的公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国产的硬件更好,又做了sata接口,接硬盘更方便,并且cpu厂商全志很厚道,提供CPU user  manual,鄙视博 ...

问一下这个震动电机是多少伏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这个震动电机是多少伏供电的?

我在网上找了是1.几到4v的样子,直接接5v偏高,电机发热

网友F:
根本看不到电机和叶片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本看不到电机和叶片啊,楼主!

哈哈,透明的叶片,电机也比较小,现在落灰了,再照应该能看到
做好一直开着到现在,给坛友们报告,目前电机运行仍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