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INT0按键唤醒后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3-10-19):
下面和附件中的程序我用ICCAVR7.22编译后通电,首先灯闪5下后常亮(灯控正),把INT0搭铁灯灭,但再把INT0松开和搭铁灯保持常灭无反应. 请问那不对 cpu用内部4m 看门狗不用

avrINT0按键唤醒后不能正常工作,但要是用看门狗复位就一切正常. 说明cpu还是没有真正完全唤醒,但一直指不到原因,看别人的程序也没什么要特别设置的
谢!

//------------------------测试MCU休眠-----2010.05.12   8:13--------------------------------------
//时钟频率:4M
//iccavr7编译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2
void int0(void)
{
MCUCR&=~(1<<SE);  //清休眠标志
CLI();
SEI();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T8U i;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B = 0xFF;
    DDRB  = 0x01;         //PB0接发光二极管
    PORTC = 0x7F;
    DDRC  = 0x00;
    PORTD = 0xFF;
    DDRD  = 0x00; //PD2为int0接一对地按键
    MCUCR = 0x20;//掉电模式,低电平触发
    GICR  = 0x40;
    SEI();
    while(1)
       {    //-------------------------------休眠之前灯闪5次---------------------
            for(i=0;i<10;i++)
             {
                    if(i%2)
                     {
                           PORTB|=1<<PB0;
                           delay(60000);
                           delay(60000);
                     }
                    else
                     {
                           PORTB&=~(1<<PB0);
                           delay(60000);
                           delay(60000);
                     }
             }
           //----------------MCU休眠-----------------------------------------------
            MCUCR|=(1<<SE);             //设置MCU休眠模式:掉电模式
            asm("SLEEP"); //
            asm("NOP"); //
            asm("NOP"); //
            asm("NOP"); //
            asm("NOP");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