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必须使用变压器吗?

楼主(2013-10-19):
隔离电源必须使用变压器吗?刚接触电源,谢谢分析

网友A:
还可以使用太阳能电池板 , 一边发光 , 隔离那边就有电了 ,

貌似几乎除了变压器意外很难再有其他的隔离方式了,

网友:
只要有合适的电能传递方式就可以了,隔离的,除了变压器还有什么简单高效的方式?

网友:
电容也可以!

网友:
可以这样说,要不然做成开关电源方式的,效率比一般变压器要高。实际上,并不好做

楼主:
我的尺寸有限制,250W,做在70*105的板子上,很愁啊

网友:
开关电源也是依靠变压器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使用太阳能电池板 , 一边发光 , 隔离那边就有电了 ,

貌似几乎除了变压器意外很难再有其他的隔离 ...

你做过多大功率的电源?我要做250w,做在105(长)*70(宽)*40板子上

网友:
隔离必须需要能量转换,方法很多,就是效率不同而已

楼主:
大家可以帮忙议论一下方案吗?

网友B:
隔离正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正激

具体一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一点可以吗?

可以说的太多了,你搜 正激 有非常多的资料

网友:
电动机拖动发电机也可以隔离

网友:
正激,半桥都行。不过这个体积有点蛋疼啊。。不好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帮忙议论一下方案吗?

  你是准备做产品还是做一个玩,看你提的问题是不能做产品,大伙即使告诉你了,也做不出来,电源的水太深了

楼主:
DC---DC不用整流的

楼主:
是啊,我看了感觉不行,变压器一般是AC---DC隔离,我现在要DC--DC隔离,不知道怎样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准备做产品还是做一个玩,看你提的问题是不能做产品,大伙即使告诉你了,也做不出来,电源的水太深 ...

是啊,我看了感觉不行,变压器一般是AC---DC隔离,我现在要DC--DC隔离,不知道怎样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准备做产品还是做一个玩,看你提的问题是不能做产品,大伙即使告诉你了,也做不出来,电源的水太深 ...

要做出产品的

网友:
打通二脉就行,可自行发电

网友:
sepic
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尺寸有限制,250W,做在70*105的板子上,很愁啊

你这个隔离的功率 够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看了感觉不行,变压器一般是AC---DC隔离,我现在要DC--DC隔离,不知道怎样隔离? ...

开关电源就可以DC-DC

网友:
目前来说只有变压器才行。你的那个体积可以实现300瓦的水平,国外有那样的DC,DC模块可以工你选择,工艺都是铝基板PCB加上铜带变压器工艺。对工艺要求感觉很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DC---DC不用整流的

不知道一个桥式整流桥能不能满足你的隔离目的。原本的交流输入侧输入直流出来还是直流,反之没有输出。

网友:
按自己的要求在淘宝上找,能找到就买一个抄,买不到说明你的要求超出了现在的技术水平。

网友:
台达,1/4砖电源。
lz,输入范围多少。输出多少。肯定是能做的。就是成本。1000w都没问题

网友E:
可以不用变压器的,简单一点的是用可控硅和电容,通过电容先从市电获取能量,再断开市电回路向负载供电,都是用4个开关轮流切换的

网友F:
用成熟的方案吧,别一心想着另辟蹊径。
特别是电源这玩意,搞的不好,就是乒啊乓的,弄的自己心惊肉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看了感觉不行,变压器一般是AC---DC隔离,我现在要DC--DC隔离,不知道怎样隔离? ...

AC-DC其实也是先ac-dc,整流滤波后再dc-dc的,说说你的要求吧,输入输出,效率,纹波此类的,大家猜好和你讨论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一个桥式整流桥能不能满足你的隔离目的。原本的交流输入侧输入直流出来还是直流,反之没有输出。 ...

哥们这不叫隔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看了感觉不行,变压器一般是AC---DC隔离,我现在要DC--DC隔离,不知道怎样隔离?

有高频变压器的开关电源都是DC-DC隔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成熟的方案吧,别一心想着另辟蹊径。
特别是电源这玩意,搞的不好,就是乒啊乓的,弄的自己心惊肉跳的。 ...

电源新手的话最好找成品,还要找大厂的成熟成品,一定要。
自己设计电源还是需要不少知识的,开关电源拓扑的,EMC方面的,结构设计的,热设计的,可靠性的,寿命设计的。。。新手要做250W的电源难度太大了,还是产品
估计又是哪个领导拍着脑袋想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这不叫隔离吧?

二极管的反响耐压挺高的,不知道算不算隔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新手的话最好找成品,还要找大厂的成熟成品,一定要。
自己设计电源还是需要不少知识的,开关电源拓 ...

现在的大部分电源都是抄的,自己设计的很少。然后就是靠测试来检验抄的好不好。

网友H:
DC/DC也可以用电容+场效应管隔离。不过不知道效率能是多少。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过多大功率的电源?我要做250w,做在105(长)*70(宽)*40板子上

你这250W不是消耗在电源上,你的效率高一些,电源消耗的功率就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DC/DC也可以用电容+场效应管隔离。不过不知道效率能是多少。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

不是效率问题,而是这样做的话,电容要超级大,纹波也超级大,
电容加起来就相当于一个成品开关电源全部体积了

网友I:
LZ你公司叫什么名字,公布一下好让坛友们避而远之~

网友:
LZ还是洗洗睡吧

鉴定完毕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用变压器的,简单一点的是用可控硅和电容,通过电容先从市电获取能量,再断开市电回路向负载供电,都 ...

个人感觉这个谓的隔离是要确保在最坏的情况下, 如元件坏掉都还能起到作用, 你说这种一旦坏掉就很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你公司叫什么名字,公布一下好让坛友们避而远之~

连圣手都认为是砸场子的了,楼主放弃吧,或者买方案

网友K:
AC - DC 抄个隔离的开关电源
DC - AC 抄个逆变器

合起来 AC - AC 隔离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你公司叫什么名字,公布一下好让坛友们避而远之~

我确实莱鸟,不过低压的电容泵很常见,升压,降压,反向,

按照楼主要求,要大功率,220V AC到DC 隔离,

好像没见过220V AC降压 用这种电容泵方式的,如果真用这种方式,电容体积真不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LZ你公司叫什么名字,公布一下好让坛友们避而远之~

抱歉,“LZ”,你指的是楼上还是楼主? ,惭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个人感觉这个谓的隔离是要确保在最坏的情况下, 如元件坏掉都还能起到作用, 你说这种一旦坏掉就很危险了 ...

最坏情况是即使隔离了也很有可能2只手各碰到隔离后的两个极性的电源上
可控硅还是不容易坏的
即使万一失效,要保护市电触电还是比较容易的,保安器结构很简单且灵敏度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抱歉,“LZ”,你指的是楼上还是楼主? ,惭愧啊

LZ = 楼主
LS = 楼上

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DC/DC也可以用电容+场效应管隔离。不过不知道效率能是多少。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

这也叫隔离?

楼主:
现在主要是大功率和小体积,功率在240W,而体积只给到60*105*30,

楼主:
28VDC入,28VDC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抱歉,“LZ”,你指的是楼上还是楼主? ,惭愧啊

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AC - DC 抄个隔离的开关电源
DC - AC 抄个逆变器

,功率在240W,而体积只给到60*105*30,28VDC入,28VDC出  7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尺寸有限制,250W,做在70*105的板子上,很愁啊

用现成的DC to DC电源模块

网友:
比较想知道为什么玩隔离,还有前面的28V DC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别灰心,
LM5030,推挽电路,用低压大电流MOS管,变压器大概要到EC35、PQ3230。如果频率高可以用PQ26/25,但是不推荐,因为需要500KHz……

网友:
发个资料

网友M:
哦,你这个体积,这个电流,整流二极管的温升压力有点大。
简单的话加风扇。
稍微麻烦的,注意设计,降低二极管应力,换成碳化硅二极管。
最好的办法是上同步整流,Ti有个片子,移相全桥+驱动+同步整流,专用于低压,我记得Demo板就是500W的。Lt好像也有套片,效率高的不可思议。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哦,你这个体积,这个电流,整流二极管的温升压力有点大。
简单的话加风扇。
稍微麻烦的,注意设计,降低二 ...

据我所知,碳化硅二极管适合高频大电压小电流,其压降就是一个大问题。楼主的不适合用碳化硅吧。。

网友:
1、隔离的方式有很多,光隔离,磁隔离等,常见的光偶就是光隔离
2、对于电源来说,需要传递的功率比较大,因此综合成本效率等问题,变压器最合适
3、抛开前两点,你们领导的脑子估计是让门挤了,电源新手要求还这么高。。。到时候噼里啪啦的,还没到过年呢~

网友:
新手做250W,你们领导脑子有点。。。。

网友:
没办法啊,他体积那么小还要加其他电路,散热器的空间被压缩的太厉害了,碳化硅好歹耐高温……不过我没用过,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改设计、用软恢复的二极管,或者同步整流……

网友:
28v输入的250W推挽难度不大……新手也还安全。

网友:
楼上对,推挽好搞,2000w都不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