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P3.6和P3.7可以当成普通的IO用吗

楼主(2013-10-19):
51单片机的P3.6和P3.7可以当成普通的IO用吗?如果可以求大神给个程序吧……最好是液晶的RS和RW的的使能端口

网友A:
动手试试呗

网友B:
这是肯定可以的。就跟其他IO一样用法。

网友C:
常把这俩口当I0的路过。

网友D:
我的疑问是 他俩不能当IO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肯定可以的。就跟其他IO一样用法。

不可以……我昨天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疑问是 他俩不能当IO用吗

我昨天写程序时候是不可以的,我个人的感觉是不可以的,不知道对不对,对于液晶来说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把这俩口当I0的路过。

可以吗?我昨天写液晶的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我昨天查过了

很明显,你的操作不当。IO不能当IO用,能当什么用呢

网友:
外部xtal口吧,你得设置成内置。。。

网友E:
标准51,如果没有外扩存储,P3.6和P3.7是可以作普通IO的,跟P1没什么区别。
如果外扩存储,这两根口线就变成读写控制线了,不能再作为IO使用。

网友:
51单片机P3.6,P3.7能够当I/O用,这点是毋庸置疑的,I/O是它们的第一功能,否则就不会叫I/O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吗?我昨天写液晶的是不可以

我用这东东写了可多液晶,你的是啥问题啊?

网友:
端口复用!

网友:
相当的可以啊

网友:
可以的 普通的IO口啊

网友F:
他们很普通,一直很低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东东写了可多液晶,你的是啥问题啊?

出不来数据,一换IO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们很普通,一直很低调。

可是我的实践告诉我,他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东东写了可多液晶,你的是啥问题啊?

液晶不显示啊,一换IO口就可以了,很长时间没有用51,你们确定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准51,如果没有外扩存储,P3.6和P3.7是可以作普通IO的,跟P1没什么区别。
如果外扩存储,这两根口线就变 ...

没有当成第二功能引脚,可是写液晶还是不能出数据啊

网友:
用啥型号的MCU?

网友:
这种情况,你可以换一块单片机再试

网友:
自己试试

网友:
明显可以啊,不可以怎么算做IO啊

网友:
估计是IO口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肯定可以的啦

网友:
肯定可以的啦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你的操作不当。IO不能当IO用,能当什么用呢

我想说的是,它内部有sbuf寄存器啊,你确定可以吗?最好写一个试试看看,我试验了三次,最后一次在开发板上面实验的,液晶上面可以显示,可是显示的不是你要写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试试呗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它内部有sbuf寄存器啊,你确定可以吗?最好写一个试试看看,我试验了三次,最后一次在开发板 ...

SBUF不是串口的接收发送寄存器吗?怎么又跟P36,P37有关系呢?我现在不用51很久了,但是很明确的告诉你,以前经常用这两个IO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

楼主,不如把电路和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G:
弱弱的问一句,单片机能当成单片机用吗?

网友:
可以的不能再可以了

网友:
P36.37可以做普通IO使用,液晶屏的程序坛里很多,可以看看电子万年历(最明显).

网友(2014-04-12):
可以像其它IO一样使用

网友:
这问题怎么这么逗呢,lz谁给你这么大勇气这么问得

网友: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普通IO,其他的功能都是它的第二功能。

网友:
可能楼主写的是P3.6和P3.7但是接的是P3.0和P3.1。哈哈

网友:
无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问一句,单片机能当成单片机用吗?

我知道你们说的   但是当时情况的确是那样的,我现在不用51好长时间了,不过你怀疑我之前先试一下吧

楼主:
对与单片机我想说一下我的感受,at89c51和12c5a60s2同样的51内核,同样的一块液晶在at89c51上可以用的但是在12c5a60s2上面不可以用,原因是延时的时间不够……很多的东西要结合自己的硬件对应的程序,做适当的调整,谢谢啊

网友(2014-07-13):
可以。STC官方提供的库里都可以它们当普通IO使用。还可以设置推完输出、双向IO等使用。

网友H(2022-06-13):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用的是STC8G08,其他IO都正常 但P3.7就不行,换了几块板子均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用的是STC8G08,其他IO都正常 但P3.7就不行,换了几块板子均如 ...

楼主找到原因了, 是延时时间不够,时许问题, 判断IO是否好使,可以输出高低 分别测一下

网友:
STC的芯片所有IO都可以使用,怎么可能没有用的IO嘛。
注意要设置IO模式,上电后默认为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