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屏幕 1306驱动 IIC接口 就是点不亮

楼主(2013-10-19):
最近一直想把一块0.96英寸的 OLED屏点亮,就是点不亮,请教坛子里有用过这个屏的老师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
这个屏很小,用的是IIC接口。1306驱动芯片
用内部的升压电路,可是在VCC脚处就是测不到7V电压,实测电压是0V.
屏幕初始化程序如下 :
void Initial_LM230B(void)//屏幕初始化代码
{

    /////////////////////
        Write_IIC_Command(0xAE);    //display off    AE  AF设置显示开/关
        Write_IIC_Command(0x00);    /*set lower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10);    /*set higher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00);    /*set display start line*/
        Write_IIC_Command(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Command(0x40);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WriteCommand(0xd8);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WriteCommand(0x05);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Write_IIC_Command(0x81);    //contract control对比 度控制命令0X81 两字节命令
    Write_IIC_Command(0xFF);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Write_IIC_Command(0xA1);    /*set segment remap*///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Write_IIC_Command(0xA6);//normal / reverse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Write_IIC_Command(0xA8);    /*multiplex ratio*/ //设置驱动路数
    Write_IIC_Command(0x1F);    /*duty = 1/32*/ //默认0X3F(1/64)
    Write_IIC_Command(0xC8);/*Com scan direction*///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Write_IIC_Command(0xD3);    /*set display offset*///设置显示偏移
    Write_IIC_Command(0x00); //默认为0
    Write_IIC_Command(0xD5);    /*set osc division*///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Write_IIC_Command(0x80);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Write_IIC_Comman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设置预充电周期
    //Write_IIC_Command(0x04);
    Write_IIC_Command(0xF1);//[3:0],PHASE 1;[7:4],PHASE 2;
    Write_IIC_Command(0xDA);//set COM pins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Command(0x12); //[5:4]配置
    Write_IIC_Command(0xDB);//set vcomh//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Write_IIC_Command(0x30);//[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Write_IIC_Command(0x8D);//电荷泵设置
    Write_IIC_Command(0x14);//bit2,开启/关闭
    Write_IIC_Command(0xAF);    /*display ON*/

}
用示波器观察IIC通信波形如下:取其中一部分

第9个时钟周期,是不是OLED要拉底数据线 以应答,而从示波器图片来看,第9个时钟周期数据线是高电平,好象没有响应。

网友A:
也许该把上拉电阻减小点. 我正在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该把上拉电阻减小点. 我正在用这个

对,我现在用的是AVR内部的上拉电阻,我知道阻值是大了,但是电路板已经做好,没有添加外部上拉电阻的地方了。
现在VCC电压是0V,同时OLED又没应答,时序图虽然前沿波形不太好,但是不至于因此而不成功吧。今晚回家继续测试,看看VDD是否有电压,是不是OLED没有供电的原因。

网友:
那就先把速度放低了调试, 速度低了波形看起来就好看了. 你说没应答, 更怀疑时序问题了.

写数据是你自己的代码吗? 说实在的这部分文档写得相当不好, 每次发东西也是控制和数据, 完了又有指令和显示数据...混淆

void SSD1306_Display::write_command(char cmd) {

        uint8_t ctrl = 0x00;
        i2c_start_trans(SSD1306_I2C_ADDRESS);
        i2c_tx_byte(ctrl);
        i2c_tx_byte(cmd);
        i2c_stop_tr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