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忙--想找能用MCU 串口控制的标签打印机

楼主(2013-10-19):
我想在类似下面的标签纸上打印一些数字和字母,比如"UID=12345",然后这个标签纸是带粘性的,撕下来可以贴到设备上去,
这个打印机是准备用8位的MCU 来控制,所以想要控制指令简单的。打印标签尺寸大小是2CM X 2CM 以上就可以了。
请问有同学用过类似的打印机吗,价格300元左右。

下面图片是热敏标签纸。

网友:
我见过市场上有卖这种打印机的

网友A:
参考这个
PT486F-H 热敏打印机
http://wenku.baidu.com/view/7c1440244b35eefdc8d333c3.html
还有这个
RT-EH 嵌入式热敏打印机开发手册
http://wenku.baidu.com/view/f5171251ad02de80d4d8405a.html

网友:
串口热敏打印机;貌似很常见吧?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
PT486F-H 热敏打印机
http://wenku.baidu.com/view/7c1440244b35eefdc8d333c3.html

哥们会控制打印机吗?热敏打印机,爱普生TM-T82II

网友:
TSC TTP-244 Pro 正在用,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