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winavr的串口接收中断不工作,寄存器.....

楼主(2013-10-20):
写了一个Atmega16A 的串口程序发现了一个问题把我折磨了一天
情况是这样我想做一个程序 M16串口接收一个unchar 产生一个串口接收中断 在中断里再把接受的数据经串口发送出去
我在avr studio+winavr 写出来了编译也通过了就是中断不正常工作,基本就不产生中断
后来我在iccavr下写了同样的程序就是改了一下中断 其他配置完全一样 iccavr编出来的就能正常工作达到效果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串口接收中断写的不规范
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是编译器的问题不是我程序的问题?
下面贴上在两个编译环境下的所有代码

这是avr studio+winavr 下的红字体(可以通过编译但是达不到预期效果不产生接收中断)
#include <avr/io.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unchar a=0;
void USART_send(unchar data)
{
while(!(UCSRA&(1<<UDRE)))
{;}
UDR=data;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15 (0.2%)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1<<URSEL) | 0x06;
UBRRL = 0x4D;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98;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sm("cli");
port_init();
uart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DDRA  = 0xff;
PORTA = 0xFF;

while(1){;}
}

SIGNAL(SIG_USART_RECV)
{
    a=UDR;
      UDR=a;
PORTA=a;

}

再下面是iccavr下的所有代码 绿色(可以通过编译并达到预期效果产生接收中断)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3/10/19 23:32:07
// Target : M16
// Crystal: 12.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unsigned char a=0;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15 (0.2%)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4D;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98;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iv_USART0_RXC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a=UDR;
UDR=a;
PORTA=a;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uart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DDRA=0xff;
PORTA=0xff;
while(1){;}
}

楼主:
调了优化还是不行

楼主:
以警后人 不要怀疑你的程序
太坑了

网友:
串口操作很奇怪啊。我也遇到一个问题,有关串口接收的问题,我发觉每次接收完毕后,必须发送一次,也就是要网UDR中写一个字节,要不然下一次接收就不能成功。

网友A:
为什么我都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都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呢?

你的as版本及winavr版本多少啊?我怀疑我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as版本及winavr版本多少啊?我怀疑我的软件有问题

avrstudio sp4.13   winavr20090313

网友:
楼主明显不知道:
unchar a=0; 与
volatile unchar a=0; 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