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塘cortex m0 的M054片子的全局中断在哪个寄存器?

楼主(2013-10-20):
如题,哪位用为cortex m0的片子,全局中断,没有找到?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全局中断控制为PRIMASK的最低位,可以使用CPSID i,或者CPSIE i指令来禁止或者使能全局中断。

楼主:
谢谢楼上,尝试如下4个函数
__asm uint32_t __get_PRIMASK(void)
{
  mrs r0, primask
  bx lr
}

/**
* @brief  Set the Priority Mask value
*
* @param  priMask  PriMask
*
* Set the priority mask bit in the priority mask register
*/
__asm void __set_PRIMASK(uint32_t priMask)
{
  msr primask, r0
  bx lr
}
__asm void  EnableIE(void)
{
   CPSIE i;

}
__asm void  DisableIE(void)
{
   CPSID i;

}
后面2个操作后,出现复位情况,注释掉就不复位了。
前面2个,采用先读取,后赋值,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尝试如下4个函数
__asm uint32_t __get_PRIMASK(void)
{

头文件里有的你就别自己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