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反馈电阻放在输出电容后面还是前面?

楼主(2013-10-20):
DCDC的反馈电阻放在输出电容后面还是前面?在实际应用中好像都没问题!

另外:
1.如果芯片没有限流引脚(OC),能不能用运放比较直接把EN脚拉低,或者把MOS关的G极拉低

网友:
近量接近C2处,线也要近量短,粗

网友:
在你电路上都是相同的节点,怎么分输出电容后面还是前面?

网友:
DCDC的反馈电阻放在输出电容后面还是前面

都是同一點,沒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