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_178_quartus_windows如何生成烧写文件

楼主(2013-10-20):
现在想用ALTERA的EPM240,用的软件是12.0_178_quartus_windows,下载时找不到烧写文件,已经破解,是什么原因?这个软件以前没用过,

楼主:
软件开机画面,难道是没破解成功?

楼主:
重新【破解,不知怎么好了,现在不能烧写,看一些什么原因?Start按钮一直灰色

楼主:
后面的选项打钩就行了

网友:
后面  还有编程  校验   加密    你都没有选   肯定那个按钮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