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感觉TI最新的例程格式都不是很好?怎么转格式?

楼主(2013-10-20):
坛友们好,最近打算用MSP430F5310做项目,去TI的官网下了软件包,
但是惊讶的发现大部分code—example貌似都是CCS写的?直接打开C文件的话,都不是清晰的一句一句的,
而是没有分行的一坨一坨。。。。这个有办法解决吗?记得以前的例程都是很清晰很漂亮的一行行的啊。
难道为了推广CCS真的要做到如此地步?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另外,之前只用过1系列,5系列的与1系列的区别大吗?该怎么入手呢?求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装个CCS吧,很好用的。

5系列与1系列的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CCS吧,很好用的。

5系列与1系列的区别不大

其实说实话我装了CCS5.3,但是总感觉很卡,我用的win7系统。不过我感觉看CCS在XP上跑的很欢乐。。
这个现象你有遇到过吗?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CCS吧,很好用的。

5系列与1系列的区别不大

5系列与1系列区别不大吗?我听说时钟配置方式不同什么的。还有,JTAG接口的连接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吗?
XTAL2要用25m的话,一般外接多大晶振呀?麻烦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5系列与1系列区别不大吗?我听说时钟配置方式不同什么的。还有,JTAG接口的连接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吗?
X ...

1xx和5xx区别是很大的,code examples别用记事本打开,要用ultra edit之类的,或者编程软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xx和5xx区别是很大的,code examples别用记事本打开,要用ultra edit之类的,或者编程软件打开。 ...

哈哈用IAR打开正常了~!!感谢~!还有想请教,区别主要是在哪呢?
我现在下了5系列的userguider准备看~~~以及刚才说的code example~
要快速入门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好的资料和方法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xx和5xx区别是很大的,code examples别用记事本打开,要用ultra edit之类的,或者编程软件打开。 ...

还有您用过5系列吗?具体型号是什么?想参考一下~=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您用过5系列吗?具体型号是什么?想参考一下~= =

5系列的用过一些型号,但是我都不熟悉。
快速入门就是看user's guide和code example。你有1xx的底子,很容易。
主要就是寄存器不一样了,你看看怎么配寄存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系列的用过一些型号,但是我都不熟悉。
快速入门就是看user's guide和code example。你有1xx的底子,很 ...

恩,好滴,多谢大神赐教啦~!!! 还有,5系列一般外接多大的高速晶振呀?需要跑到25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好滴,多谢大神赐教啦~!!! 还有,5系列一般外接多大的高速晶振呀?需要跑到25M。。。。 ...

你自己查查手册吧,想跑25M,我猜测可以接25M晶振到XT2,或者用XT1通过FLL把32K倍频到25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查查手册吧,想跑25M,我猜测可以接25M晶振到XT2,或者用XT1通过FLL把32K倍频到25M。 ...

好的,谢啦~!

网友:
AStyle

格式化代码的风格

网友:
5系列有函数库不用接触寄存器

网友A:
CCS是很慢,但是我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是很慢,但是我忍了

好吧。。。。我也觉得很慢。。。谢啦~!

网友C:
用notepad++软件,编辑--》档案格式转换---》转为windows格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otepad++软件,编辑--》档案格式转换---》转为windows格式即可

恩,好滴,谢谢啦~!大神啊~!!!!

网友D:
直接打开.C的话 就右键写字板打开就是正常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打开.C的话 就右键写字板打开就是正常的了~~~

额。。。貌似没有呀》?最新的例程。。。

网友E:
使用这个  notepad++  替代windows自带的记事本和写字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貌似没有呀》?最新的例程。。。

在 .C 文件上右键--打开方式--写字板
或者直接用IAR打开也没问题
只有用记事本打开的时候格式全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这个  notepad++  替代windows自带的记事本和写字板。

额。好的,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 .C 文件上右键--打开方式--写字板
或者直接用IAR打开也没问题
只有用记事本打开的时候格式全乱了~~~ ...

嗯,谢谢啦~!

网友F:
这种问题,难道楼主不应该自己摸索寻找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难道楼主不应该自己摸索寻找解决方法吗?

这个。。。,您指点的非常对,谢谢~!

网友G:
回车换行符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车换行符不同吧

恩,我也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