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实验箱调试连载

楼主(2013-10-20):
今天刚刚拿到实验箱底板,焊接了视频端口和核心板连接部分。
调试完成了TVP5150芯片测试,读取ID,配置VP端口和EDMA。
下一个目标是cmos摄像头,OV9650了。

悲剧的是底板颜色做错了,哎,看来事情总是比较曲折。

在此打个广告:
可能第一空板子要廉价出售,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人用dm642的?50元一块空板,四层板。
箱子产品动态请链接淘宝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spm=2013.1.w5002-3479751109.2.8cpeoE

网友A:
不错~~就是642太老了,基本不会有人用了  可以选新的片子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642太老了,基本不会有人用了  可以选新的片子玩玩

视频处理类,算DM642最经典了,对于初学者来说较为实用

你有啥推荐的片子吗?

网友:
DM642好像是2008年左右我(HW)和一个博士后(SW)搞了个软件解码H.264项目骗发改/委钱的,现在还没过时?

楼主:
看来坛子里搞过DM642的前辈真不少,我也是08年硕士毕设开始搞起的。
现在整理下当年的资料和调试笔记,就做了这个学习实验箱跟大家分享下经验。
想想当年走了不少弯路,光PCB打样都改了4次,焊接5~6次。还好是老板出钱
现在直接把每个模块的调试过程和经验在此贴,让后面的学弟学妹少走弯路,当然以前做过的大牛们也可以指点迷津!

I2C总线和SCCB时序是兼容的(具体区别请大家google下吧),所以DM642的I2C可以和OV9652直接相连接。
通过I2C总线读取OV9652 0x0a 和0x0b地址中的器件ID分别为0x96和0x52.

DM642视频端口:
视频接口可以工作在视频捕捉接口;视频显示接口;TSI(transport stream interface)捕捉接口三种模式。
视频接口包括两个通道A和B,可以将其缓存共5120字节分成两部分给两个通道使用,两个通道必须设定成相同的模式(capture or display)。数据分离部分将视频数据分解排列成各种格式:BT.656, Y/C, raw video, and TSI。
视频捕捉模式有五种工作方式:两通道8或10位BT656/row video;单通道8或10位bt656/row video;16或20位Y/C信号;16或20位row video;8位TSI。
对于视频显示模式没有太多区别,当工作在双通道8或10位row video方式时两个通道要同步。
视频接口FIFO :
视频接口里的FIFO用来存储进入或送出的数据,并通过DMA将数据搬运到外部或片内存储器。当DMA内的数据达到(捕捉模式)自己给FIFO设定的阈值或减到(显示模式)阈值时DMA事件产生。
DMA接口:
数据的传送通过DMA,DMA请求取决于缓存的阈值。为保证一帧的数据都被传送,阈值的大小等于传输的大小,整个帧的大小应为阈值的整数倍。
视频捕捉模式FIFO设置:
对于不同的视频捕捉模式FIFO共有四种设置,bt656模式下FIFO被分成A和B,每部分再分成YCrCb,A接收[9:0]数据,B接收[19:10]数据;8或10位raw data数据FIFO被分成A和B两部分;Y/C数据FIFO分成三部分YCrCb,[9:0]亮度信号[19:10]色度信号;16/20位raw video信号,FIFO为一个整体。
我在此选用DM642的捕捉模式
1. 垂直同步
为了正确捕捉想要采集的图像区域,有必要对行进行垂直方向的计数,根据VCTL1,可以是从视频解码器输出的消隐或场同步信号。
2. 行同步
与垂直同步类似,根据EXC和HRST配置不同行同步计数模式,模式0从消隐开始,模式1从有效开始(缺省),适合大部分信号。模式3和模式4用于从外部进入信号。
3. 场判断
通过HSYNC和VSYNC方法判断奇偶场。
4.采集边界条件
为了简化DMA传输,每64位中都不能包含两个不同的行。如果写入不满64位结束一行,下一行将从新的FIFO地址的byte0开始。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楼主:
今天买的7寸液晶屏到了,调试了下液晶显示。
原本计划的摄像头只好靠后了。明天继续
分享下图片: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楼主:
昨天调试了一天,DM642一直收不到OV952场结束中断。
sensor的setting来至于别人已应正的初始化setting,应该没有问题。
手头上没有逻辑分析仪,测不到信号。

想来想去,既然底板上有fpga,何不用fpga的signal tap 抓捕信号。
于是就有下图:

大家可以看到ov9652输出信号是基于行有效信号的,而不是dm642的行场同步信号
于是修改ov9652的控制寄存器COM10:Bit[6]: HREF changes to HSYNC

输出信号如图所示:

现在DM642产生行中断了。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楼主:
CCS5.5具有强大图像处理能力,在此配置其显示YUV422图像显示。
配置如下:

可以看到图像效果:

不知道大家在看本人的连载没,感觉坛子里关系的人较少呢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 ... 09.2.ca4Ygk&v=1

楼主:
上传两张最新图片: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spm=0.0.0.0.1CZ9HX&v=1

楼主:
之前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工程,后来需要操作gpio,就在main函数里添加了相关操作gpio的语句,编译链接都通过了,可是下载程序之后,查看gpio寄存器没有变化,查看Mixed Source/Asm 发现添加的操作gpio的语句没有生成相应的汇编代码。

分析发现编译优化被打开了,CCS有时会优化code的。大家以后要注意!!!!!!!!!!!!!!!!!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spm=0.0.0.0.1CZ9HX&v=1

楼主:
跟领导出差中!!!!
连载会陆续推出!!!!
这段时间大家有什么关于DSP的问题,可以发帖咨询。
先声明:本人不是万能,有些说错或者没有讲解清楚的地方,望大家谅解!!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spm=0.0.0.0.1CZ9HX&v=1

网友B:
最近打算学习DM642,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学起,希望楼主能多指教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打算学习DM642,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学起,希望楼主能多指教指教!!

好呀,最近出差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此贴提问。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spm=0.0.0.0.1CZ9HX&v=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呀,最近出差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此贴提问。

先谢过楼主了。想问一下楼主当年初学DM642时是从哪方面开始的,还有一个就是DM642都可以处理什么格式的视频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谢过楼主了。想问一下楼主当年初学DM642时是从哪方面开始的,还有一个就是DM642都可以处理什么格式的视 ...

终于有人感兴趣了
1.当年初学DM642时是从哪方面开始的?
大概很久很久以前了,当年初学应该是从C51单片机开始的,当然你有单片机的基础,这个阶段都可以跳过了。然后就是导师给了一个使用DM642采集人眼虹膜图像做虹膜视频处理,看了一本TI公司的C6000 的CPU与外设的数据。大家可以看看该书!这就是单片机和DSP的一个过渡了。
2.DM642都可以处理什么格式的视频?
这样讲吧,DM642什么视频格式都支持,只要有你有相应的视频格式算法。就像你买了个电脑,不装系统和相应的软件,他也是个砖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感兴趣了
1.当年初学DM642时是从哪方面开始的?
大概很久很久以前了,当年初学应该是 ...

说句题外话,我学过几年的单片机,刚刚开始学DSP,打算用DM642做个东西,所以就直接学DM642了,在有算法的前提下,把算法移植到DM642中的难点在哪啊。。楼主好人啊

网友C:
请问楼主,DM642能做到实时的目标跟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题外话,我学过几年的单片机,刚刚开始学DSP,打算用DM642做个东西,所以就直接学DM642了,在有算法 ...

不知道你的算法PC机上是什么语言实现的,或者你有没有使用操作系统或者其他软件所提供的库程序。如果没有借用别人的自己不能掌控的库,那DM642的移植工作就相当easy了。
主要是注意内存管理!!
还有就是变量的精度范围。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spm=0.0.0.0.1CZ9HX&v=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DM642能做到实时的目标跟踪么?

DM642是可以做实时目标跟踪的。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论文。不过还是看你的运算量和处理量,毕竟嵌入式上的资源有限。一般板子使用600MCPU+64M内存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spm=0.0.0.0.1CZ9HX&v=1

楼主:
就是这本入门书:
TI DSP系列中文手册《TMS320C6000系列DSP的CPU与外设》
http://www.tichinese.com/Soft/BOOK/Cbook/200909/1418.html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spm=0.0.0.0.1CZ9HX&v=1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本入门书:
TI DSP系列中文手册《TMS320C6000系列DSP的CPU与外设》
http://www.tichinese.com/Soft/B ...

多谢楼主!!!!

楼主: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哈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现在我们有一个 想法,用摄像头接受视频信号,然后用DM642来处理,在用液晶显示出来,对整个系统的实时性要求不高,对摄像头的像素要求也不高,不清楚要怎样的摄像头输出什么视频信号合适,还有对DM642的开发板有什么要求。。(PS本人是小白,问题可能很水,,求大神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现在我们有一个 想法,用摄像头接受视频信号,然后用DM642来处理,在用液晶显示出来,对整个 ...

其实什么样的视频输入格式,DSP都可以处理和转换。比如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视信号是YUV422的格式的,然而我们使用的液晶显示屏一般是RGB格式的。
我做的DM642实验箱就有这样的一个实验,你可以关注下: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下面列一下两种格式的定义好了

YUV

      假如有一幅640×480的图片,用yuv422来表示,那么,采样方式就是每个像素采样Y信号,U,V信号隔一个采样,这样算下来,就有640×480个Y,640×240个U,640×240个V,一幅640×480大小的YUV图片占的总字节数为640×480×2个字节,每像素2个字节,也就是16位。
     在内存种这样排列:Y0U0Y1V0 Y2U1Y3V1...
    第一个像素的YUV值为: Y0 U0 V0
    第二个像素的YUV值为: Y1 U0 V0
    第三个像素的YUV值为: Y2 U1 V1
.....其他以此推类,也就是说每两个像素是共用了UV的;在一行上来看,每个像素的YUV值种Y值被采样,UV值采样0后,跳到3,然后5,所以每行上Y有640个,U,V各320个

RGB
对一种颜色进行编码的方法统称为“颜色空间”或“色域”。用最简单的话说,世界上任何一种颜色的“颜色空间”都可定义成一个固定的数字或变量。RGB(红、绿、蓝)只是众多颜色空间的一种。采用这种编码方法,每种颜色都可用三个变量来表示-红色绿色以及蓝色的强度。记录及显示彩色图像时,RGB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案。但是,它缺乏与早期黑白显示系统的良好兼容性。因此,许多电子电器厂商普遍采用的做法是,将RGB转换成YUV颜色空间,以维持兼容,再根据需要换回RGB格式,以便在电脑显示器上显示彩色图形。

YUV 與 RGB 的轉換公式:
U 和 V 元件可以被表示成原始的 R、 G,和 B:
如一般順序,轉移元件的範圍可得到:
在逆轉關係上,從 YUV 到 RGB,可得
取而代之,以矩陣表示法(matrix representation),可得到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什么样的视频输入格式,DSP都可以处理和转换。比如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视信号是YUV422的格式的,然而我 ...

那一般的摄像头输出的是什么格式的视频信号呢,就比如您在帖子里提到的OV9650,是不是摄像头输入的是模拟信号,还要在开发板上通过视频解码芯片转化成数字信号,那这数字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呢,,,DM642能直接处理的是什么信号呢,然后开发板的视频输出信号又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般的摄像头输出的是什么格式的视频信号呢,就比如您在帖子里提到的OV9650,是不是摄像头输入的是模拟 ...

Good question!

就拿我的DM642实验箱作为问题的例子好了。

OV9650是可以输出YUV422信号的带有行场同步,这样他一个像素要两个时钟输出两个字节,在我们的DM642端使用VP2接收来自OV9650的数据(注意是YUV422格式的数字信号),然后使用上一楼的YUV转RGB的算法装换成RGB565的数字信号,再送出给FPGA显示缓存,这时图像就可在LCD上实时显示了!!!

不知道这样的说明,理解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Good question!

就拿我的DM642实验箱作为问题的例子好了。

是OV9650输出的视频信号直接就给DM642来处理了么?您的这款开发板上还有FPGA来保证实时显示啊,如果不用呢?那您开发板上的视频接口是用可以给什么样的摄像头来使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OV9650输出的视频信号直接就给DM642来处理了么?您的这款开发板上还有FPGA来保证实时显示啊,如果不用 ...

OV9650的视频信号直接输出给Dm642的,HY-DM642板子是FPGA+DM642的设计,FPGA是图像协处理器,可以加速图像的显示,比如加速画矩形,加画竖线等。当然用户可以不用FPGA,我们有一路视频输出可以直接连接电视,PAL、NTSC制模拟输出。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学习下视频编码格式的一些知识,能不能推荐下比较容易入门,经典的书籍呢? 先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学习下视频编码格式的一些知识,能不能推荐下比较容易入门,经典的书籍呢? 先谢谢了啊{:s ...

视频编码格式?不是很清楚你说的那部分,是RGB和YUV这种视频格式还是H.264和MPEG这种视频压缩格式。

当然相关的书籍都很多。其实都差不多的,我主要是看看网页和别人的code为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编码格式?不是很清楚你说的那部分,是RGB和YUV这种视频格式还是H.264和MPEG这种视频压缩格式。

当 ...

好的,谢谢~!

楼主:
实验手册,欢迎大家下载

http://pan.baidu.com/s/1Dv8aU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网友(2013-12-31):
楼主,我想用DSP642处理图像,目的是通过摄像头采集图像,然后DSP给信号给单片机,用于控制小车跟着移动的物体运动,我看了一下我的642资料上写着有4路GPIO输入和4路输出,感觉不够用呀,请问一下可以怎么处理,,,,,PS:是想DSP仅仅相当于为一个传感器而已,给单片机提供向左向右向前向后高低电平而已,或者DSP能够直接控制电机驱动使小车运动吗?(我是小白,可能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

楼主:
可以使用I2c啊,一般单片机上都支持这个的。
如果有速度要求,选用SPI也可以!

串行总线,引脚使用较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I2c啊,一般单片机上都支持这个的。
如果有速度要求,选用SPI也可以!

哦哦,谢谢楼主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哦,谢谢楼主的指点

既然都用了DM642了,为啥还用单片机呢,直接用DSP控制就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既然都用了DM642了,为啥还用单片机呢,直接用DSP控制就可以啊。

因为毕业设计要求用单片机控制。。。请问一下,我要实现DSP到单片机的通信,采用下图作为电平转换电路可以不??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毕业设计要求用单片机控制。。。请问一下,我要实现DSP到单片机的通信,采用下图作为电平转换电路可 ...

你这样设计,太过于复杂了,很多公司都有电平转换芯片啊!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 ... .d21.OSBb2E&v=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设计,太过于复杂了,很多公司都有电平转换芯片啊!

哦哦,3Q,后面请教老师说串个300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哦,不推荐这样做,如果信号速度过快,可能会有不稳定现象出现。
打个小广告最近做了批仿真器半卖半送了,阿莫坛友包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852313122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不推荐这样做,如果信号速度过快,可能会有不稳定现象出现。
打个小广告最近做了批仿真器半卖半送了, ...

哦哦,3Q,对了DSP642的输入电流好像是2A(电源标示)左右,然后我用小车常用的电池经过LM7805稳压后给DSP,好像驱动不了,看了LM7805的资料后发现电流不够(在网上查资料说可以改用开关稳压芯片做),请问一下可以怎么解决,主要是想知道电池行不行,学校买的是二手的,不知道具体规格

楼主(2014-03-04):
LM7805 降压效率太低了,并且电流不大,你可以看看选用电流大一点的TPS芯片,这个就很多了,像我们HYDM642上的就用了3A驱动的电流芯片。

网友(2014-04-20):
楼主我又来了用DM642的VP0口的AB两个通道实现视频的两路输入(我用的是模拟摄像头和视频解码芯片SAA7113,各有两个),要配置好视频口的工作模式,在IIC方面和EDMA方面还要怎么配置呢,,最近一直在写这个程序,可是就是没效果呢,还有就是输出显示的时候怎么处理这两路的数据呢

楼主:
没有明白你的VP0上挂了的是SAA7113两颗吗?分时复用?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你应该要一个输入工作时,另一个数据线输出处于高阻,不然相互干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591389235

网友:
学习中,必须赞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明白你的VP0上挂了的是SAA7113两颗吗?分时复用?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你应该要一个输入工作时,另 ...

您好,我最近使用瑞泰的仿真器ICETEK-5100USB连接DM642,但是始终无法连接成功

开发环境使用的是CCS3.3,从电脑的硬件管理器上看,仿真器可以识别。

使用SETUP CCS选择DM642器件,紧接着启动CCS3.3,但是始终无法连接?

请教,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谢谢

网友F:
解决了,有一个文件复制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有一个文件复制错了

解决了,就好了,不过可以把解决的问题的细节跟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4-05-21):
给大家个dm642的介绍手册

http://pan.baidu.com/s/1dDiU9jj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大家个dm642的介绍手册

http://pan.baidu.com/s/1dDiU9jj

请问DM642工作的时候电流会多大呢?

楼主:
DM642上电源很多,具体的电流消耗需查看datasheet

网友:
楼主很腻害啊,最近毕设要做一个嵌入式的视觉跟踪云台,准备入手一款TI的DSP处理器,看过不少案例是用DM642,不知道这款平台运行TLD那样的跟踪算法效果如何,另外将OPENCV移植到DSP的工作量又是如何,望楼主赐教。

楼主:
说话,本人对跟踪算法没有深入的研究过,我们在DM642上实现过人眼的虹膜识别算法,速度可以达到60ms左右。

OpenCV肯定是可以移植,网上很多论坛都在搞这个!

楼主(2014-06-27):
今天看到有人用dm642实现了人脸识别和视频跟踪。

楼主(2014-08-11):
自己顶一个

楼主(2014-09-22):
使用DM642开发虹膜识别,已经快量产了

楼主(2014-12-17):
最近有人遇到程序重新编译之后,一些指令执行不下去,最后把软件重新选择全部安装就好了

楼主(2015-04-01):
CCS3.3 在WIN7 64位机子上基本用不了

楼主(2015-08-10):
最近发现XD100V2支持DM642在WIN7 64位机上运行稳定

网友(2015-11-03):
楼主:你遇到DM642图像分屏的现象吗?你们的例程是裸奔的还是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