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

楼主(2013-10-20):
请问这个运放是做什么用,算不算低通滤波器

网友A:
就一简单比较器,那个C58叫啥?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简单比较器,那个C58叫啥?前馈?

。。。。运放开环叫比较器。。。

网友:
直观上来看,是个带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放开环叫比较器。。。

好吧,
这个电路就是比较输入电压,如果输入电压小于VCC2/3则输出=输入,否则,输出=-输入

网友:
这个和比较器扯不上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
这个电路就是比较输入电压,如果输入电压小于VCC2/3则输出=输入,否则,输出=-输入 ...

这个明明是音频的低通滤波器嘛!为什么是比较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简单比较器,那个C58叫啥?前馈?

你应该把脑袋送学校回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明是音频的低通滤波器嘛!为什么是比较器呢?

。。。。功能是不是把交流 方向放大 带低通滤波。。。

网友:
是滤波,同意4楼说法!!

网友:
我咋感觉是带预补偿的交流放大

网友C:
输入输出都用电容耦合,不是比较器
反相放大vo/vin= -(Xc58//R41)/R37,信号频率远大于33k时变成- Xc58/R37

33khz的低通?

网友:
感觉这个是信号电平提升电路。。。。运放电源给的是VCC,同相输入端给的是不是VCC/2 ? VCC/23是什么意思?

网友D:
12楼应该是正解。C54  E6都是耦合电容,这是一个低通滤波,只是R40选47k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楼应该是正解。C54  E6都是耦合电容,这是一个低通滤波,只是R40选47k偏大了 ...

。。。。请问运放周围的电阻电容怎么悬值。。。

网友:
真相在12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运放周围的电阻电容怎么悬值。。。

取值还是看书吧,看看运放的失调电流是怎么回事。 R40最好取R37//(R41//Xc58)

网友E:
C54电容极性没反?

楼主:
引用 网友E:
C54电容极性没反?

....图是这么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值还是看书吧,看看运放的失调电流是怎么回事。 R40最好取R37//(R41//Xc58)

。。。。哦哦,去找下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去找下资料。。。

r40取4.7k应该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电路这几个元件的值已经考虑这个问题了吧

。。。。原电路不是我设计的啊,他的板子和原理图有的器件值兑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电路不是我设计的啊,他的板子和原理图有的器件值兑不上、、、 ...

不好意思,用的手机上网,刚才没看清图片

网友F:
相位补偿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位补偿哇

....请您具体些。。。

网友G:
我也很想知道,12楼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呢?为什么R40一端是接VCC/23而不是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用的手机上网,刚才没看清图片

还有疑问: 典型电路的 通向输入接GND啊,这个接VCC 有什么意思啊,什么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也很想知道,12楼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呢?为什么R40一端是接VCC/23而不是接地呢? ...

交流放大先得有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单电源供电,一只三极管要放大交流,如果只从基极输入交流,管子是不能放大的,正半周还好说,负半周Vb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疑问: 典型电路的 通向输入接GND啊,这个接VCC 有什么意思啊,什么效。。。 ...

典型电路是双电源供电
单电源,如果电源范围是0-5V,同相接地,交流输入放大后,负压从哪来
如果接0-5V中的某个值,正向接 1/2VCC,无信号输入时运放输出脚也为1/2VCC,交流输出就参考1/2VCC上下变化

如果还是想不明白,可以找下"otl功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放大先得有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单电源供电,一只三极管要放大交流,如果只从基极输入交流,管子是不 ...

恩,对。所以那个网咯标号VCC/23应该是表示VCC/2的意思,一般单电源供电的静态工作点都是二分之一VCC的。

网友:
我在无线充电的发射板上看到有类似的电路,当比较器用,读取数字信号,信号电平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较器

....不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a!

....论坛不错,效率。。。

网友J(2014-03-09):
对于运放,一直觉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于运放,一直觉不明觉厉

。。。。用几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输出都用电容耦合,不是比较器
反相放大vo/vin= -(Xc58//R41)/R37,信号频率远大于33k时变成- Xc58/R ...

33kz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2014-05-05):
没觉得你这是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