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把视频旋转90度再保存?

楼主(2013-10-20):
手机录的,都反了啊

网友:
小日本编码器里好像有旋转90度

网友:
看你的显卡驱动是否支持屏幕旋转功能,
比如有的显卡可以按Ctrl+Alt+方向键
旋转屏幕

如果软件不支持可以手动硬件旋转
拿着显示器,反向旋转90度观看即可

如果觉得麻烦,也可以头部侧歪90度观看即可

网友:
需要两步操作:
step1. 坐标转换
step2. 重采样

具体来讲,就是1-播放时显示器旋转90度放置,2-手机对准显示器拍摄。
此时就可以生成旋转后的视频文件。

网友:
格式化工厂

网友:
桌面点属性进入高级画面设置显卡显示角度就OK

网友:
手机旋转90度,妥妥的

网友:
i系列核显好像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