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很悲催,32寸电视液晶屏“漏液”了。。

楼主(2013-10-21):
垃圾长虹32寸,最值钱的屏坏了,几千块的东西直接就报废了,没有再维修的价值。
网上查了漏液判定用户损坏,算了,拆了它,顺便草草长虹!

小时候一台电视能看10年,如今世道不同看,3年就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

买成几大K,竟没有给一次维修的机会。甚是懊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成几大K,竟没有给一次维修的机会。甚是懊恼。。。

你知足吧  我都想换电视  可惜旧电视还好好的   34寸的 海尔的。 当年也花了快4千。 我的那个是等离子的。

网友B:
看上去,不像漏液呀,这种情况,就可修的,别拆坏了

网友:
我有个平板出现的情况和楼主这个一样 后来没管它 自己好了

网友C:
这个可以找电视厂换,,,是LCD的品质问题。加高温也可能会好,是几十度的高温(70-80)

网友D:
我国庆节买的42寸的changhong没几天就开不了机了。直接申请退货。changhong质量不如从前啊。我家有台老长虹CRT的,看了十年了。

网友E:
刚开始看我还以为是那些圆圈是屏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像漏液呀,这种情况,就可修的,别拆坏了

在实际信号显示时,这些圆圈内都是暗的无图像,即使关了电源后,屏幕也是有圈的,那为啥液晶像素为什么不发光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找电视厂换,,,是LCD的品质问题。加高温也可能会好,是几十度的高温(70-80) ...

过保了,这个流程,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国庆节买的42寸的changhong没几天就开不了机了。直接申请退货。changhong质量不如从前啊。我家有台老长虹 ...

想买创维的了,长虹,你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
你在网上买一个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这个确实是液晶坏了。

网友:
液晶电视的液晶屏幕是保3年的,其他是1年保。

网友:
内部有高压  拆机需谨慎

网友F:
这个,还是多花点钱买索尼,松夏,夏普吧。人家一台用十年,国产也就用个用2,3年,而且颜色还不好。多花的钱早就赚回来了。

网友G:
可能是小孩玩耍用皮球打屏幕的

网友:
漏了好多晶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小孩玩耍用皮球打屏幕的

应该不会,期间没有小孩,屏表面也没有裂痕,外观很好。一时也想不到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刚开始看,圆圈很漂亮呀,没看见哪里暗。
看完了表示同情一下LZ

网友H:
漏的很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漏的很漂亮啊

也觉得很艺术,坏坏的赶脚。

网友:
好吧,长虹被我列入黑名单···

网友:
绝对是LCD品质问题,这种现像如果有的话,估计是成批的。找厂家换。

网友:
侧漏了啊。。。。。。。。。。。。。。
是不是楼主太霸气了?

网友:
霸气侧漏,,,,,,

买家电,质量是一个运气问题,,,

网友I:
长虹好像还有军工的啊~~~~
好吧,长虹~

网友:
换台乐视40寸的199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长虹好像还有军工的啊~~~~
好吧,长虹~

估计民用产品只是打个军工的幌子罢鸟!

网友:
为何这么漂亮?黑洞图案???

网友J:
是不是用带水的东西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用带水的东西擦过?

这一点不能确定,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一点不能确定,有什么讲究吗?

以前碰到一个电脑液晶屏坏的,是一个学生送来的。后来拆机发现用水擦拭屏幕,漏到屏幕底边导致的电路故障。而且故障和你的是一样,很多大圆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碰到一个电脑液晶屏坏的,是一个学生送来的。后来拆机发现用水擦拭屏幕,漏到屏幕底边导致的电路故障 ...

有信号能显示的,应该是LCD本身的问题。

网友:
楼上竟然有人觉得很漂亮。。。这种圆圈,我咋看着感觉恶心+恐怖...

网友:
看着挺有艺术性的,漂亮啊,拆了可惜,摆着当个艺术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前碰到一个电脑液晶屏坏的,是一个学生送来的。后来拆机发现用水擦拭屏幕,漏到屏幕底边导致的电路故障 ...

液晶显示器表面的玻璃,水如何透过去……

网友:
拆零件吧,LED背光可以做灯,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是多花点钱买索尼,松夏,夏普吧。人家一台用十年,国产也就用个用2,3年,而且颜色还不好。多花的 ...

商场已经卖不到松下的了。
不管是否愿意,好像等离子只有三星,长虹在做了

想买松下的等离子,转了半天,买了个三星的。分辨率低点只有720,但等离子的价格比液晶的要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K:
商场已经卖不到松下的了。
不管是否愿意,好像等离子只有三星,长虹在做了

请问等离子也液晶有何不同?等离子不存在 "漏液" 一说 吧?

网友:
的确很悲催。

网友:
看起来,长虹。。。得考虑考虑了。

网友L:
等离子容易有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等离子容易有坏点

现在看来,坏“点”貌似要比坏一大“块”好额!

网友M:
等离子费电,别让一块屏让自己回到石器时代!现在主流42存了,五十几寸的都出了,赶快换 。换个4k高清

楼主:
引用 网友M:
等离子费电,别让一块屏让自己回到石器时代!现在主流42存了,五十几寸的都出了,赶快换 。换个4k高清 ...

那家的质量靠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看我还以为是那些圆圈是屏保呢。。。

我也以为是屏保呢

网友:
可惜了,换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是多花点钱买索尼,松夏,夏普吧。人家一台用十年,国产也就用个用2,3年,而且颜色还不好。多花的 ...

还有东芝的质量也不错哦

网友:
我家买的10几K的飞利浦,放久了不放,屏幕中间出现一条黄色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长虹好像还有军工的啊~~~~
好吧,长虹~

长虹本来就是军工厂。
我国最初引进彩电生产线的时候,成都的几个军工厂都不接招,民品哪儿有军品赚钱啊。
然后,位于绵阳的长虹,这个做雷达因为做得质量差,军方的订单越来越小活得艰难的小厂,勇于接下了这一其它军工厂不愿意干的事。
然后就了长虹电视。
到目前为止,成都、绵阳的军工企业,没有一个后悔当然没接这个彩电的活,因为军品利润的确太高了。

其它地方不清楚,成都的军品单位的员工收入、不低于华为。长虹呢,差得远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商场已经卖不到松下的了。
不管是否愿意,好像等离子只有三星,长虹在做了

等离子除了功耗高,响应速度差,容易烧屏以外,其他都是优点……可视角度,对比度,亮度,颜色……
等离子退出市场真是遗憾,看那些吹来吹去的“LED”就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等离子除了功耗高,响应速度差,容易烧屏以外,其他都是优点……可视角度,对比度,亮度,颜色……
等离 ...

电不是问题吧,费不了多少钱。

网友:
管10年 他们吃什么。。。 还好当年 种种原因 没进长虹  他们现在就没做什么好东西。
丢死脸了。倒吧  希望有超新星出现。

网友:
60度的工业大烤箱2H, 重新让液晶“排序”吧

网友:
长得跟大气泡似的,难得一见!

网友:
飞利浦的

网友:
圆得太离谱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不是问题吧,费不了多少钱。

等离子跟原来显像管电视差不多,当然显像管电视没那么大的
液晶比等离子要省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N:
等离子跟原来显像管电视差不多,当然显像管电视没那么大的
液晶比等离子要省电一些 ...

就像变频空调,如果你每天平均只开1小时,一年下来估计跟定速机耗电差不多,如果每天24小时运转,那变频省电无可厚非。

但是购买变频比定速机要贵几大K。按0.5元/度的电费,1000元能买2000度电,2000元能买4000度电,变频机运行多长时间能把这贵出的部分省回来?
加之变频机维修昂贵,综合起来,一台变频机使用至生命结束可能也省不了比一台定速机多出的钱。

对于个人来说如此,然而对于国家来说则不然,无数台空调同时运行起来的话,变频相比定速机在节能层面是有贡献的。

综上所述,大家买变频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变频空调,如果你每天平均只开1小时,一年下来估计跟定速机耗电差不多,如果每天24小时运转,那变频 ...

变频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吸引力是舒适性,而不是省电,本来变频也不是为省电设计的,低速运转是为了保证温度更加稳定,维持屋子的能量是固定的,为什么用变频就会节能呢?我很不理解。
就像LED电视除了薄,其他的都是劣势,不管是显色性,可靠性,还是耐久性,但是却被厂商吹上了天,颇有种当年炒作变频空调的感觉。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规则的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