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用锂电池做个备用电源,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介绍下

楼主(2013-10-21):
如题,系统5V供电(实际工作电压最低可以到3.3V),因为系统不能断电,且体积小,计划用一个锂电池作为备用电源,平时给锂电池充电,当主电源断电时,后备电源给系统供电.要求系统能长时间工作(使用年限最少要8年以上),哪位有这方面经验可以交流下的.不胜感谢.

楼主:
看来很少人用这个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很少人用这个呀.

用的人多,设计要考虑8年的,估计就少了。很多公司没等到8年,公司都跨了。

网友:
8年要换电池吧

网友:
能用8年的锂电池,不容易啊。

楼主:
我这个备用电池平时是不用的.只是主电源无电时才使用.有点类似楼道的应急灯.看来是很难达到设计要还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人多,设计要考虑8年的,估计就少了。很多公司没等到8年,公司都跨了。 ...

不过我们公司是一个有长远规划的公司.不大不小吧.如果东西只能用一两年的话,估计到时会影响公司的声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我们公司是一个有长远规划的公司.不大不小吧.如果东西只能用一两年的话,估计到时会影响公司 ...

锂电池本身的寿命本来就达不到8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本身的寿命本来就达不到8年

     正确的说法:锂电寿命和充电周期的完成次数有关,和充电次数没有直接关系。 简单的理解,例如,一块锂电在第一天只用了一半的电量,然后又为它充满电。如果第二天还如此,即用一半就充,总共两次充电下来,这只能算作一个充电周期,而不是两个。因此,通常可能要经过好几次充电才完成一个周期。每完成一个充电周期,电量就会减少一点。不过,减少幅度非常小,高品质的电池充过多次周期后,仍然会保留原始电量的 80%,很多锂电供电产品在经过两三年后仍然照常使用,就是这个原因。当然锂电寿命到了最终还是需要更换的。
   锂电的寿命一般为300~500个充电周期。假设一次完全放电提供的电量为Q,如不考虑每个充电周期以后电量的减少,则锂电在其寿命内总共可以提供或为其补充300Q-500Q的电力。由此我们知道,如果每次用1/2就充,则可以充600-1000次;如果每次用1/3就充,则可以充900~1500次。以此类推,如果随机充电,则次数不定。总之,不论怎么充,总共补充进300Q~500Q的电力这一点是恒定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锂电池寿命和电池的总充电电量有关,和充电次数无关。深放深充和浅放浅充对于锂电寿命的影响相差不大。 事实上,浅放浅充对于锂电更有益处,只有在产品的电源模块为锂电做校准时,才有深放深充的必要。所以,使用锂电供电的产品不必拘泥于过程,一切以方便为先,随时充电,不必担心影响寿命。 如果在高于规定的操作温度,即35°C以上的环境中使用锂电,电池的电量将会不断的减少,即电池的供电时间不会像往常那样长。如果在这样的温度下,还要为设备充电,那对电池的损伤将更大。即使是在较热的环境中存放电池,也会不可避免的对电池的质量造成相应的损坏。所以,尽量保持在适益的操作温度是延长锂电寿命的好方法。 如果在低温环境,即4°C以下中使用锂电,同样也会发现电池的使用时间减少了,有些手机的原装锂电在低温环境中甚至充不上电。但不必太担心,这只是暂时状况,不同于高温环境下的使用,一旦温度升起来,电池中的分子受热,就马上恢复到以前的电量。 要想发挥锂离子电池的最大效能,就需要经常用它,让锂电内的电子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如果不经常使用锂电,请一定记得每月给锂电完成一个充电周期,做一次电量校准,即深放深充一次

以上资料是在百度上查到的,其实我们产品很符合上面的使用要求,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备用状态,但经常会出短暂的断电使用.笔记本的电源应该也是这样.我家的笔记本,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插电使用,3年了电池还是很好的.
   最后,还是要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过几天找一个做电池的厂家问一下,确认一下到底可以用多久.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们公司是一个有长远规划的公司.不大不小吧.如果东西只能用一两年的话,估计到时会影响公司 ...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笔记本电脑。 很多人用笔记本电脑,几乎都是插电当台式机用的,即使这样,自带电池三年后续航能力还是会变渣。
8年后,电池估计还能用,但全新的时候能续航4小时,8年后能否续航1小时就难说了。

网友C:
使用年限最少要8年以上
你确定???中途不更换电池能撑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年限最少要8年以上
你确定???中途不更换电池能撑得住??

就是有这个要求,但不能确定方案可不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确的说法:锂电寿命和充电周期的完成次数有关,和充电次数没有直接关系。 简单的理解,例如,一块 ...

LZ,为什么高于规定的操作温度,即35°C以上的环境中使用锂电,电池的电量将会不断的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为什么高于规定的操作温度,即35°C以上的环境中使用锂电,电池的电量将会不断的减少? ...

不好意思,这个资料我也是在别的地方查的.原因也没有搞懂.

网友E:
8年啊
大挑战啊
不知道超级电容有多少年寿命

锂电池电源管理做得好的话8年可能能用到,只是容量少一点而已,至于少多少,以及个体差异带来的意外失效比例有多高就不知道了

网友F:
锂电池在常规使用中,由于经常充放电,1年后就能感受到容量降低,因此充放电造成的老化大于自身老化
而楼主提到的需求,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因此反倒要着重考虑锂电池自身老化。。。

如果实在有需求,可以每几年对设备做一次保养,同时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在常规使用中,由于经常充放电,1年后就能感受到容量降低,因此充放电造成的老化大于自身老化
而楼主 ...

其实容量降低是可以接受的,设备本来就是低功耗的(待机电流100uA以下)即使是容量降到很低,仍然可以工作很长时间.就怕电池完全环了.一离开主电源就完全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8年啊
大挑战啊
不知道超级电容有多少年寿命

是呀,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关建这是一个要求使用年限比较长的设备.不像手机呀这类的消费品,能用个两三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