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对汽车上用的CAN信号比较了解的来交流交流

楼主(2013-10-21):
CAN我是初学者,但现在一直被搞得一头雾水,能否有那位大虾大概说说应该如何学习CAN才是正确的,还有就是问问是否每个应用场合都有自身CAN协议,例如设备上用的CAN和汽车上用的CAN通信协议是否不一样的

网友:
这,我也刚看了半天。是在论坛里找到的资料,是以速度不同进行分类的吧。
有几个问题,路过的大神帮忙解决下!!!!
can的id是不是标识某个设备的,相当于地址?然后通过硬件屏蔽滤波来确定是否接收!

楼主:
我传份资料来共同交流交流

网友:
七层协议

武功往往还要练到9成或者10成 CAN协议7层即可
3L这本书和一本"手把手教你学习CAN总线"可以帮助你入门
如果你之前学习过RS-232总线通讯 理解CAN协议并不难
而且多数场合CAN控制能够帮助你

汽车上专用的CAN协议是在7层协议基础上自定义而得的
无非就是用户自定义的帧格式:哪几位该写什么

网友:
can里面的ID不是标识的设备,而是标识的帧,所以叫帧ID。
帧ID就类似电台频率,每个电台有其固定的频率,你想收听哪个电台,把收音机调到那个频率就行。
但他们区别在于:一个电台可以被无数个收音机收听;CAN总线中,要尽量避免一个帧ID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设备接收。

楼主:
CAN我感觉有点像USB里面的协议,但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呢,郁闷

网友A:
CAN只是物理层(最底层)协仪,它就象手机,接通后,双方交流用的北京话,上海话...和CAN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汽车上的CAN,一般是SAE J1939。如小车的OBD接口就是符合这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只是物理层(最底层)协仪,它就象手机,接通后,双方交流用的北京话,上海话...和CAN没有任何关系。。 ...

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楼主:
这几天我看了好多关于CAN文章,在百度上我看到了很适合初学者看的文章,通俗易懂
http://wenku.baidu.com/view/0f4a96303968011ca300917b.html
和我一样的初学者看看,这文章真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