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接触器控制三相电机工作及正反转

楼主(2013-10-21):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个项目要控制4个三相电机,其中3个为2.2KW,需要控制启动几分钟,停止,过几分钟再启动。如此循环。
另一个电机为7.5KW,需要正转几分钟,停止,反转几分钟,停止。如此循环。
现在我用交流接触器,请问怎么样用交流接触器,自动控制电机正反转,而不需要人工控制?
目前的原理图如下,没做过三相电机控制,请各位帮忙看看是否可行,并赐教,谢谢!电机正反转不懂,没画出来。

网友A:
正反转的需要2个接触器,任意对调2相的接线就反转啦。
用两个接触器就是为了实现 对调2相的接线,两个接触器要做好互锁(利用辅助触点),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控制回路网上查一堆,自己搜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的需要2个接触器,任意对调2相的接线就反转啦。
用两个接触器就是为了实现 对调2相的接线,两个接触 ...

请问您说的是这个吧?上面写需要手动按下SB2,SB3的,我需要自动可以正反转的。可能也是没用过接触器,还不是太清楚。
能帮忙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是这个吧?上面写需要手动按下SB2,SB3的,我需要自动可以正反转的。可能也是没用过接触器,还 ...

SB1、SB2、SB3换成你图中24V的继电器的触点. 单片机控制发脉冲信号模拟手按开关就行了啊。

网友B:
类比

继电器用5V或者24V或者12V控制线圈进而控制其动作

接触器线圈是220V交流的 其他都一样

网友:
楼主连如何控制三相电机正反转都没弄明白,玩这个项目很危险啊。。。

网友:
7.5千瓦没事的,弄错了也就坏东西。最好前面有合适的断路器

网友:
PLC一个就好控制了

一个欧姆龙的CP1E系列,几百块,简单得很。

买本电工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比

继电器用5V或者24V或者12V控制线圈进而控制其动作

多谢,交流接触器控制线圈是用220VAC电吧?改天去买几个接触器回来看看,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