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ptc ntc测量温度 哪种比较好一点,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

楼主(2013-10-21):
问下ptc ntc测量温度 哪种比较好一点,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势,有介绍ptc,ntc 用于温度测量上的文献或书籍吗

网友:
自己多看资料.我没有实际做过,知道一点。
ptc正温度系数,一般变化率小,但线性一点。NTC负温度系数,变化率大,但曲线比较弯。
看测量范围和补偿难度。再看测试方法。ptc基准电阻值比较大。

网友:
所谓PTC,NTC其实就是“正温度系数(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元件--电阻的阻值虽温度升高而升高;和“负温度系数(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元件--与PTC相反,温度越高阻值越低的两种热敏元件对温度的反应。

常理,一般的导体材料包括金属材料,都有着温度越高阻值相应升高的特性,那是因为其中的自由电子无序度增加而阻碍了电流的流动,所以PTC其实是电阻的基本特性。有一些特别的工艺和材料,使得这一特性能够被更容易的使用,例如铂电阻PT100。基于这样的原理,PTC应该有更大的温度范围,线性度也好。

NTC一般都是绝缘或半导体材料,基于的原理是材料随温度升高而获得能量使得一部分电子能够脱离原来的原子自由活动,从而能够增加导电性能。这种器件,相应来说温度适用范围会窄。

维基百科上应该有些介绍,比如: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3%AD%E6%95%8F%E7%94%B5%E9%98%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5%BA%A6%E4%BF%82%E6%95%B8

网友A:
用过NTC感觉普通应用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NTC感觉普通应用够用

所以,楼主具体的需求是什么?要做什么用?

网友:
只见过NTC测温,PTC测温闻所未闻,PTC的用途一般是利用自身特性实现恒温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楼主具体的需求是什么?要做什么用?

想了解这两种器件的详细的电气特性,用法,注意事项,找一下这方面的文献,书籍;用于普通测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了解这两种器件的详细的电气特性,用法,注意事项,找一下这方面的文献,书籍;用于普通测温, ...

这不是两种,而是两类,每一类都有很多种啊
普通测温如果是指室温,精度要求不高,选择余地应该很大.
建议先去百科网站看一看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两种,而是两类,每一类都有很多种啊
普通测温如果是指室温,精度要求不高,选择余地应该很大. ...

如何选择有10k 1k 100欧的 室温选哪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