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TL074运放 的替代型号

楼主(2013-10-21):
如题, TL074 的性能一般,温漂有些高, 请大侠推荐一款 管脚兼容, 低温漂, 性能好一些的运放型号, 要求 输入阻抗高一些,市场上比较好采购。

网友:
想买谁的就去谁家管网, 你要什么条件就过滤什么条件. 标准四运放都是pin2pin兼容的.

网友:
带宽、电源电压范围、共模电压范围、输入阻抗要求、失调电压温漂,把这几个值算清楚了去ti、nxp、onsemi这些网站上面找就是了。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A:
OPA4277

高精度的很少有四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A4277

高精度的很少有四运放

ADI这个级别四运放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I这个级别四运放不少吧

你这等于说美国房价低,在北京买房子没性价比。
说不好买的芯片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