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义隆仿真器,随便一个IO口电平变化就复位,仲么办?

楼主(2013-10-21):
  周五晚客人拿块板过来要写软件.给三天时间,功能也没多少,就一个热电偶检测,一个可控硅加热和数码管显示温度.
之前是用EM78P156的MCU,我为了快,用ADC,选用了EM78P259的MCU.
  NND,这仿真器两年不用,竟然跑起来用手摸一下IO口都会复位,本来顶多一天可以完成的,竟然毫无进度,打电话去问
之前跟卖像真器的代理,说我的仿真器过保修期,叫我新买一个.若维修比买新的还贵,唉,这种人都有?做生意只看到钱!

  程序还是搞完了,仿真器不能调的程序就烧IC,影响仿真器的程序先屏蔽.
  想问问大师们有没有碰到此类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的地线没接好。
手摸上去相当于高压。

网友B:
义隆的仿真器又贵又垃圾,之前我用义隆搞到我生不如死,后来改为松翰的但价格不给力所以
现在又改为SM8了又便宜又好用又稳定还有仿真工具几十块一大堆。

网友B:
义隆仿真器不能进入中断的有时候好难可以进但出不来或者程序不知道跑到那去了指针都不见,
低功耗更加没办法实现啊~!我的天啊现在还有人用义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的地线没接好。
手摸上去相当于高压。

经试验,在电电脑串口端拉根地线接仿真器外壳,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义隆的仿真器又贵又垃圾,之前我用义隆搞到我生不如死,后来改为松翰的但价格不给力所以
现在又改为SM8了又 ...

STM8是容易开发,不过我改过几个产品出去,客户反应稳定性不好,容易复位.所以他们不愿意再更换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义隆仿真器不能进入中断的有时候好难可以进但出不来或者程序不知道跑到那去了指针都不见,
低功耗更加没办 ...

唉,能生产个MCU,可像真器都做不好,还是OTP.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是容易开发,不过我改过几个产品出去,客户反应稳定性不好,容易复位.所以他们不愿意再更换IC. ...

我用STM8好稳定啊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