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dows phone 8,一点体会。

楼主(2013-10-21):
本来买的第一天就想发帖说说感受的,怕自己愚笨,理解不够,半个月了,看到网友下面对wp7的看法,觉得有必要另开一贴大家讨论一下。
-------------------------------------------------------------------------------------------
WP8没用过,但是WP7用过,生不如死。
你最好先了解下WP8有什么你无法接受的风格先。
比如没有重力感应开关,手机拿歪一点屏幕就自动旋转了。
还有音量不是独立的,你听歌时候如果把声音调小,铃声跟着一起小。
还有不能跟安卓一样多任务的,比如聊着QQ,UC浏览器同时在下载。WP是墓碑机制,一个运行,后台的就得完全暂停。如果你要挂QQ,只能靠推送信息,我以前是经常收不到推送信息的。
还有“瓷砖”风格的图标能显示很多信息,如时间,天气,短信数量之类的,看起来很方便,不打开程序就可以看到提示。不过失灵几率比较高,搞不好天气是N天以前,日期也是N天以前的。
你不用手机收发邮件附件吧?那就好,不然会令你失望的,除了支持图片,视频外,其他RAR之类的格式是不被附件的。
不用手机看片吧?至今有没有第三方播放器可以用,你得搞清楚了。WP可是没有文件管理器的。
总之当个电话,发个信息,还是可以的,但是别想着偶尔代替下电脑。
-------------------------------------------------------------------------------------------

本人买的HTC 8s,属于HTC出的两款wp8里面的低端机(8X应该好很多),和诺记520,华为w1应该是一个档次,个人感觉HTC工艺和艺术气息更好。
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写的比较简单,有疑问再解释。

硬件介绍双核,512RAM,4G ROM,大约120g,电池容量忘了,不可拆下,SIM小卡。

1. 磁力贴,很美,大小可调(3档),背景色可选。不知有没桌布。我是没放过照片做背景的。
2. 桌面上下滚屏比安卓的左右翻页更舒服,我用大拇指。而且很顺畅,从未卡顿,andriod我用4核1G RAM,总有那么个时候切换桌面的时候好像停了一下。
3. 上网UC很快,自带的IE也相当给力,据说有选项可以选电脑模式还是手机模式。最有意思的是我用wifi连接,IE会弹出公司要求我输入的上网密码,其他浏览器不行,安卓要root装第三方代理,苹果直接在系统设置代理(apple真心好)
4. 重力感应,只是在UC里面遇到过提示,问我要不要横屏,而且是半透明的小锁,大约3秒消失,所以从未因为横屏烦恼过。感觉大部分应用知道我要不要变换。
5. 邮件,没有用过附件,感觉还行。

好了,用安卓的可以乐乐乐。

1. 第一次用,电脑里面有通讯录备份,想导入,在网上找了很久,居然没有PC端软件,XP是微软要放弃的,用WP8的同学也请用win8。 整个手机对于xp就是个优盘,除了音乐,照片,文档,你看不到手机里面的任何东东。
我手边没手机,不能通过BT传输,PC没有相应软件,就只能通过网络导入,一种方法是outlook,于是我申请了一个outlook账号,才发现他只是别特定格式,于是我用上了我的Google mail,导入豌豆荚当初的通讯录备份,然后用outlook导入,我想在outlook做一些编辑,她说这些通讯录是放在Google mai里面的,不能编辑。同理,我用手机登录outlook,终于看到了我的通讯录,却不知怎么转到sim卡或者手机,从我的理解这个通讯录是属于outlook的。
后来我有了VCF格式的通讯录,发现HTC有个工具可以导入,于是我导入了,发现到了SIM卡,而且出现重复,我想删掉,至今不知在哪里删除sim卡联系人(批量)。
后来我觉得通讯录房子outlook也很好,想整理一下,个别想添加头像,居然很久不得法,问度娘,最后转到ms官网,他们说outlook通讯录不能添加头像,当时问的那个人第一个回复:这是反.人.类的。
......

2. 我漏接了电话,因为我听音乐的时候把音量调小了,整个系统居然用一个音量设置。 未接来电和message也没有指示,我以前的多款手机是有呼吸灯或者按键backlight提醒的。

3. 音乐和影视播放,有第三方软件,但是我估计那只是个壳体,调用系统播放器而已,天天动听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可以设置调整的,文件名乱码(java时代的问题),没有场景设置,深圳没有EQ。

4. 同上,几乎所有的软件都出奇的简单,不能调整,在选项里面你找不到自己想要的设置。window是不会让开发者发挥想象的。

5. 最搞笑的是清理内存,有第三方软件,做法是先把你的ROM用完,让window检测到内存不足,于是清理,我每次能得到几M内存,如果不删除软件,我几乎不能装软件了。关键是我买来第一天就用完了ROM,4G的ROM,我的HTC告诉我应用程序占用了500M,其他的不知到哪里去了,在U盘模式下,我的盘里没有任何东西,装了第三方资源管理器,也和电脑上看到的情况一样。昨天为了装QQ,把新浪微博干掉了。
我想删掉系统自带的地图,他没有卸载这个选项,买来第一天我用它下载了个广东的数据包,占用了200M,我估计删掉地图数据会腾出点rom,可是一点变化都没有,今天我想用的时候,重新下载数据包,他居然瞬间下载完成,原来他所谓的删除数据包并没有删除。

6. 我下载过一个计数器的应用,就一个按钮,按一下加一,我的自信瞬间光芒四射,我想我的程序比她高级千万倍。主要是这样的应用居然排在商店的前列。

7. 磁力贴的图片,你无法选择哪些图片应该在哪里滚动,滚动翻转应该是wp最炫的了,但是如果正在看你手机桌面的mm正要赞扬这一点的时候,你挖鼻屎的照片鲁莽的翻转出来,而这一切你又无法控制的时候,很多事情瞬间就变调了。

8. 10086给我发了很多东西,短信里面,有些事可以直接回拨的,有些却不能,安卓似乎可以认出很多东东,只要你再文字上按的久,它就可以知道是电话号码还是网页连接。

9. 看书,软件有那么几款,都是被阉割了的,背景都无法设置(总之很多应用不能设置setting设置setting.0..),没有朗读功能。。。

10. QQ里面我不知怎么清一个聊天记录,就像我不知如何批量清SIM卡联系人一样(我再第二部手机删除,然后装回sim卡)。

11. 长按回退一样会list所有打开的应用,但是我必须一一进入去退出。

....................

比较简单? 原来我花了1个钟打字。。。

楼主:
板凳自己,又想到两个,

1. 当你设置开机密码,插上USB,pc现实U盘,但是你是打不开的,手机端输入密码后,U盘可打开。这个我喜欢。

2. 待机够久,每天10来个电话,2三个小时上网,待机三天,飞行模式基本不耗电,10个小时好像在5%以内,哈哈,wp8没有数字电量指示,你知道么。

网友A:
看来还很不成熟

网友:
我用着感觉不错,而且GDR3年底就要推送更新了,可能会解决楼主的部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很不成熟

我会告诉你我仍然很喜欢这款手机么。

他很轻,很小,很流畅,电话和短信等等基本功能不比nokia差,防摔么有测试过,这么小,不那么容易掉到地上。

关于wp8,我想说的是,用了安卓那么久,才发现自己犯了十几年前同样的错误。 我不停的更新,root手机和平板上的安卓和app,其实用他们的时间不多,就像十几年前我花了大半的时间学习DOS系统和安装win9x一样,那些看上去被窝征服和调教好的app,其实我没用多久。 捏在手上的电话,我就是为了打电话,看新闻等等。

网友:
lz说的有道理呀

网友B:
建议楼主来几张图片

网友:
wp的联系人可以直接通过msn备份。我的就是和电脑win8 备份的。其实应该是存在微软的服务器上吧。
IE用在非常爽。
不用安装第三方输入法,再带多语言输入,手机浏览阿拉伯文都不会乱码。
系统十分稳定,用一年多死机仅2次。
发短信 打电话 上网 上微博 导航。够用了。
和安卓比 就是游戏少些。

网友:
哈哈,同意楼主的看法,微软动作太慢了。三年了还是个半成品!
我lumia920 用着还行,就是游戏实在太少太少了!!!

网友:
本来想换安卓,现在看来,还继续用的我WM6.5吧

网友:
恭喜楼主购入WP手机。
楼主位我关于WP7的看法只是我个人看法,我从塞班时代开始就习惯把手机当作电脑,也比较经常出差。所以手机有文件管理器很必要。
能应急打开个文档查看下资料
能邮件中上传下载任意格式附件
能和别人电脑一插数据线就可以传输文档图片

我以前的LUMIA710时间很不准,一天误差10几秒,好不容易找到个软件,但是不能自动后台校准,因为后台经常会失灵。
也找了个定时情景软件,这样晚上就不会被骚扰电话吵醒,但是也是经常失灵。

网友C:
我买了诺基亚1020

网友D:
第1点,我用hotmail的通讯录,挺好用的,可以弄头像,一个hd7,一个520,用同一个帐号,可以直接 同步,挺方便的。老的号码在QQ邮箱里面,exchange经常会出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就没用了。
第5点,本来我还想买个电信版的8S,见你这么说,还是算了,4GROM看来坑爹啊。可惜520没CDMA的。
第7点,你加几张图片到收藏夹,那么在首页翻转的就是收藏夹里面的几张图片了。

重力感应锁和第11点,据说下次更新会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诺基亚1020

用着爽么?四千万的像素牛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着爽么?四千万的像素牛逼么?

顶一个,同问?

网友:
安卓2.1路过,塞班那会还会折腾,现在从来不折腾手机了,就用到UC,和QQ,飞行=几个常用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会告诉你我仍然很喜欢这款手机么。

他很轻,很小,很流畅,电话和短信等等基本功能不比nokia差,防摔 ...

日,跟我一样,主要打电话发短信看地图新闻之类…

网友:
用android机子,你可以选择折腾,也可以选择不折腾,我就是选择了不折腾,所以现在2.2的系统也照样用得很好,一年下来,就今年天热时死过一次机。

网友:
wp的系统真是太烂了。功能少,设计NC,或者是不可思议。跟ios和andriod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网友:
我用920,用这机子不用操心是最大的享受。实在是厌倦满屏信息和装个啥清理工具清垃圾的玩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来几张图片

哈哈,照片来了,有人收么!

楼主:
关于百度,大家懂的! 10月28号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照片来了,有人收么!

我用过dopod818, atom exec, 对windows phone还是有感情的,不过这上黑下白的设计直接将我放倒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1点,我用hotmail的通讯录,挺好用的,可以弄头像,一个hd7,一个520,用同一个帐号,可以直接 同步,挺 ...

谢谢分享,我后来也用了hotmail的通讯录,有头像,wp8这点很好,你可以加很多在通讯录,比如Google,hotmail,live,然后在里面选择用哪一个,甚至可以同步新浪微博的通讯录,包括SIM卡通讯录等等,可以随时屏蔽任何一个。

收藏的方式选择桌面翻滚的头像也是我后来发现的,这个ms做的没有安卓好,本来有这个功能,不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弹出个提示。

自从上次手机被抢以后,手机设置密码是必须的了,这点我更相信wp8和ios,估计没有密码别人就拿不到手机数据,安卓我却很是担心,感觉他就是一个敞开的东东。而且重要的东西请放在手机内存,而不是TF卡,所有买个大ROM的手机是必须的。

8s真的不要考虑,GPS很快定位,但是我好像觉得他没有电子罗盘。HTC的地图不知是用的谁的,wifi环境下,放大到极限的时候就自动变成卫星(实景)地图,这点我很喜欢。所以把百度放下了省了一部分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dopod818, atom exec, 对windows phone还是有感情的,不过这上黑下白的设计直接将我放倒了 :) ...

个人感觉适合吕孩子,颜色和样式看上去很优雅,我很不喜欢后面的坡度设计(apple的棱角比较有型),但是把持起来才觉得那样很好的说。

楼主:
相机有些迟钝,效果一般,毕竟低端机,但是我喜欢他那种和三星一样好的性能,特别是微距闪光的时候,我遇到的很多手机都会一片白,这个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百度,大家懂的! 10月28号哦!!

BAIDU真的疯了?

网友:
买的920,感觉WP8真心不错的,和android的垃圾应用相比,真的很好。现在国内的这些手机厂商屏幕,CPU,内存配置都不错,但是android应用真的太烂了,几乎都没有被优化,玩够了iphone在看android的非旗舰机型真让人崩溃。
不过掉价太快,老子4k多买的,现在居然降了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着爽么?四千万的像素牛逼么?

像素不错,今天从9楼拍下面的摩托车,然后放大图片后居然能看到车牌号。关于WP8这个系统我才入手,速度还是挺快的,简洁,我基本不折腾手机那些什么没用的软件。下载QQ,微信,美团 都没有大家说的消息推送延迟的问题。总体现在感觉不错。

网友:
我用的诺机520,总体感觉还行,就是想楼主说得那样,某些细节不如人意,但愿将来微软能改进

网友:
看来我也要买520了

网友:
win7.5的用户,刷机后感觉不错

网友:
还是安卓用着习惯

网友F:
8x 飘过
表示还好
就是电池不给力啊。。还有吐槽下音量问题。

优点的话,,office 全套加 skydriver 秒杀所以文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8x 飘过
表示还好
就是电池不给力啊。。还有吐槽下音量问题。

OFFICE文件只能通过SKYDRIVE传电脑吧?能通过数据线么?
SKYDRIVE网站我在电脑上都很难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OFFICE文件只能通过SKYDRIVE传电脑吧?能通过数据线么? SKYDRIVE网站我在电脑上都很难打开 ...

可以用数据线传
skydriver的话,秒同步啊,基本上电脑上一拷贝进去,手机端就刷新的出。手机版的office可以直接从skydriver读数据,win8.1自带skydriver

网友:
wp8返朴归真的感觉,没有各种烦人的提示,常用的软件都有。受够了安卓那种不管什么app都自带应用管理之类的东西,各种弹窗各种提示。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

网友H:
每次看到关于wp的帖子我都想狠狠的黑它一把,wp7有时候简直想砸了它,前几天复制个电话号码,+86xxxxx,然后需要把+86删除,死活不能只删除+86,加号倒是能单独删,但是数字串一选就全选,要删就得全删,诸位,这个光标是没法儿在数字串之间移动的。。。其他的什么锁屏啊,都是浮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每次看到关于wp的帖子我都想狠狠的黑它一把,wp7有时候简直想砸了它,前几天复制个电话号码,+86xxxxx,然 ...

WP缺陷也就罢了,智机网那些软粉诺粉才是最可恶的,任何人只要提出WP系统有不足地方,立刻群起攻击,从来没见过这么低素质的群体。

网友F:
引用 网友G:
WP缺陷也就罢了,智机网那些软粉诺粉才是最可恶的,任何人只要提出WP系统有不足地方,立刻群起攻击,从来 ...

他们已经很受伤了。

好手机 还是 水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们已经很受伤了。

好手机 还是 水果

受伤到心灵扭曲了,其实他们内心对WP也很不满,但是买到了就不能看到别人说不好。
有一次看一个帖子,贴主刚用WP,对WP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肯定有疑问,结果被一群人足足喷了12页

楼主:
今早起来时间晚了一个小时,日期迟了一天,手机没有异常,不知什么原因。不过感觉时间每天不止误差几秒钟,不知是wp还是HTC的原因。

存电话本是个很头大的问题,另外我不知怎么把手机当modem上网。

网友:
2400买了一个920 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