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7187 XT2設定

楼主(2013-10-21):
HI
想请问一下大家
想设定
SMCLK=16M
MCLK=16M
ACLK=32768K
以下是我的CODE
想请问
1.        如图片 是否意指MCLK跑16M时 振荡器峰对峰值须在3-3.6V之间
我量电路板只有1.8V 16M
2.补偿电容是看此参数吗
3.LED变化的频率为甚么不是8M 有可能是C语言转汇编语言造成的
至少接近8M吧
我量到为1.33M
#include <msp430x471x7.h>

int main( void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1PF;;                     // Set load capacitance

  FLL_CTL1 &= ~XT2OFF;                      // Turn on XT2

  // Loop until 32kHz crystal stabilizes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illator fault flag
    for (i = 50000; i; i--);                // Delay
  }
  while (IFG1 & OFIFG);                     // Test osc fault flag

  FLL_CTL1 |= (SELS + SELM1); // Select SMCLK source as XT2CLK
   ;
  FLL_CTL2 |= XT2S_2;
  P1DIR = BIT1+BIT4+BIT5;                   // Set P1.1,4,5 as outputs
  P1SEL = BIT1+BIT4+BIT5;                   // Select P1.1,4,5 as clocks

  P4DIR|=BIT0;

  while(1)
  {
      P4OUT^=BIT0;
  }
}

网友A:
1. 这个图片应该是电源供电和最大频率的关系。
   MSP430单片机的供电电压范围广,而且频率也是可选的。  如果要工作在16M,那么工作电压最低为3V; 低于3V的话,系统工作不稳定,或者降频使用。

2. 电容按照这个推荐参数来即可;

3. 程序……  没看:)。   MSP430有引脚,可以直接输出MCLk,或者SMCLk等时钟,用示波器直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个图片应该是电源供电和最大频率的关系。
   MSP430单片机的供电电压范围广,而且频率也是可选的。   ...

谢谢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你的一个while循环里面,其实是有好几条指令的,所以能输出1M多的频率已经不错了。还是看看反汇编的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一个while循环里面,其实是有好几条指令的,所以能输出1M多的频率已经不错了。还是看看反汇编的结果 ...

谢谢回答
这问题我已经确认过了~~

现在的问题点在于设定XT2=16M时
程序有时候不稳定 有时可以动作
我有输出确认过设定正确
是满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