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慢慢研究运放电路,有个类电路不知怎么分析

楼主(2013-10-21):
如题,最近对运放电路开始感兴趣了,复习了下大学所学,觉得关键在下:

虚断、虚断。
比例放大、滞会比较电路的关键区别在于一个正反馈一个负反馈。
反馈电路引入储能元件,会构成积分器、滤波器等

但对于运放输出串联一个电阻的纯阻性电路总是有些迷糊,不知怎么分析。是否不能仅通过虚的虚断来分析呢。如下电路,从一个pcb制版交流材料上看的,不清晰,无从下手分析其原理。翻大学课本看了看,貌似要用节点电压法。不知有没高手有更好方法,借此电路交流、学习、复习

楼主:
自己解答求解下吧
已经解答出来了,在此感谢电子各论坛里面的高手、前辈们的指导。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前辈高手们
  • 此类运放电路,是不是一般都临时推导,还是熟能生巧,做多了就记住放大倍数表达式了
  • 二楼前辈指点说图中Vref分析时候可以直接按地处理就可以了,但实际是电平抬升了,如故后续能够判断Vref是电平抬升左右,难道可以直接先忽略Vref,然后再输出表达式后面直接加一个Vref而不计该项倍数?
  • 计算后发现,基准和运放间的R2(据说是保护电阻)其值对倍数有影响,为什么称之为“保护电阻”?
  • 能否定性的分析下R2的保护作用呢?还有对共模电压是如何影响的

经过前辈点拨,我自己计算了一遍,如下

下面草稿中R3为上图的R1' ,R4为R2',且假设VI=V2-V1,如下图。

网友A:
看一下 LT1356 运放的pdf里面有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LT1356 运放的pdf里面有公式。

谢谢。 ad的运放里面也有公式。 我的疑问是高手么工作中一般是自己推导还是查运放资料套公式?

我之所以推算,是觉得掌握方法可能保险点

网友(2013-11-20):
谢谢楼主的推导,学到新东西了!我一般都是用现成的仪表运放,没见过这种方法接成仪表运放。

网友:
仪表运放有两种结构,一种常见的三运放结构,另一种就是这样双运放的。一般是根据自己需要的关系式,来设计运放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