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搭H桥驱动5V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3-10-21):
百度了网上的三极管H桥电路,如图示。现在遇到几个问题,请各位释疑

1、该电路是否能正确工作

2、上电后发现没有接电机时,电压5V情况下电流已经超过1A,三极管发烫

3、接上电机后,无论IA/IB接怎么接,电机都工作,而且电流一如既往的高

网友A:
不能工作,将8050和8550的位置互换就可以了,不过5V下的驱动能力稍弱,因为两臂的三极管最少要吃掉1.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工作,将8050和8550的位置互换就可以了,不过5V下的驱动能力稍弱,因为两臂的三极管最少要吃掉1.4V。 ...

何解?具体点,谢谢!

网友:
图没错,检查一下焊接和元件是否错误

网友:
8050是高电平导通,可能高过0.7V就有可能导通.
8550是e极到b极有电流就导通,而e极到b极相当于一个二极管,这就变成二极管与R19并联.
这样,电流能流过R19,为什么e极到b极的二极管没电流?有电流8550就会导通!
8050的B极到E极也相当一个二极管,所以,无论LA是高是低,8550都导通!

网友:
楼主的电路错了。

网友:
Q14和Q11不能同时打开,Q12和Q15一样也不能同时打开

网友:
楼主的电路不能工作, H桥直接导通了。 将h桥的上下臂对调一下。

楼主:
上下对换后可以,感谢各位!

网友B(2014-04-12):
搭错了,要么就是没有共地的原因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短路了!电流从Q14.e->Q14.b->Q11.b->Q11.e,最终形成电源到地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错了,要么就是没有共地的原因

怎么共地?

网友(2014-10-27):
上下臂改了之后用起来怎样,会发烫吗LZ

网友:
分开控制吧,没有死区控制,会有危险的。

网友:
是我理解错误了吗?同侧三极管不能同时导通,只是保证be管压降大于0.7v能到通吧?只要能达到导通条件,考虑的一边的三极管ce压降0.3V,另一侧是be的0.7V,不应该是1V才对吗?怎么会是1.4V?还有你的流向也错了吧?

网友:
LZ原来的H桥接法根本没错,只不过是H桥的驱动电路有问题而已,加个基极电阻就行了,何必要对换上下臂?这是饮鸩止渴,你看哪个电机驱动器这么设计?管子没有完全导通,就没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管子两端会有不小的压降

网友:
图腾柱哪有这样的,图确实错了

网友(2014-12-06):
我搭了电路试验过
楼主原来的图可以工作
不过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2个驱动管基极电位不能同时为"L"电平
但可以同时为"H"电平

当交换楼主的原图上下2管后
2驱动管的基极电位就可以同时为"L"了

网友(2020-07-20):
谢谢,正在找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