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里挑花—最终挑中了CVI

楼主(2013-10-22):
所谓的花里挑花,也即一直选型的——上位机软件开发,从VB到VC++,在到C++Builder,在到QT,再到LabView等等,最后选中了CVI(LabWindows/CVI),感觉良好,所以大家都懂得。因为是刚开始,所以好多知识点可能还做的不到位,望各位高手别拍砖,而是多多指教,先谢。

由于自己爱好和出书的缘故,必须的搞定上位机的开发,所以先来个2小时的成果,望能和大家共勉。

                                           说明:界面有点丑,没夜月狼丑,望包涵哈!

先介绍一下,所谓下位机是MGMC-V1.0实验板,核心器件:单片机+LM75A温度传感器,实时采集当前温度,并通过串口打印到PC机上,最后结合自己编写的上位机软件,演示效果如上,说明此时温度也不高(18.125)啊。其实自己也想睡在被窝里,可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没有退路,所以必须得搞起,呵呵。。。

最后来上整个上位机的源码,该源码自己当然能理解,也会写,但是还没真正吃透,因为才学了2个小时嘛,所以望理解,不过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搞定,之后再给大家详细的注释和说明,若喜欢请等待,若不喜欢,请轻轻的走开,不要带走一点点“孤独”,也不要留下一丝丝“恶意”。

/* =============================================================== */

#include <rs232.h>
#include <ansi_c.h>
#include "sample5.h"

static int panelHandle;
int ComSelect=0;
int status;
char info[513]; // 字符型数组,用于存放发送、接收的字符串

int CVIFUNC DimObject(int stat) //设置页面控件状态,stat=0表示串口关闭,1串口打开
{
    SetCtrlAttribute(panelHandle,PANEL_COMSELECT,ATTR_DIMMED ,stat);
    SetCtrlAttribute(panelHandle,PANEL_BTLSELECT,ATTR_DIMMED ,stat);
    SetCtrlAttribute(panelHandle,PANEL_JYSELECT,ATTR_DIMMED ,stat);
    SetCtrlAttribute(panelHandle,PANEL_LONGSELECT,ATTR_DIMMED ,stat);
    SetCtrlAttribute(panelHandle,PANEL_STOPSELECT,ATTR_DIMMED ,stat);
    SetCtrlAttribute(panelHandle,PANEL_OPEN_COM,ATTR_DIMMED ,stat);
    SetCtrlAttribute(panelHandle,PANEL_CLOSE_COM,ATTR_DIMMED ,!stat);
    SetCtrlAttribute(panelHandle,PANEL_SEND,ATTR_DIMMED ,!stat);
    SetCtrlAttribute(panelHandle,PANEL_CLEARSEND,ATTR_DIMMED ,!stat);
    SetCtrlAttribute(panelHandle,PANEL_RECIEVE,ATTR_DIMMED ,!stat);
    SetCtrlAttribute(panelHandle,PANEL_CLEARRECIVE,ATTR_DIMMED ,!stat);
    return 0;
}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if (InitCVIRTE (0, argv, 0) == 0)
        return -1;
    if ((panelHandle = LoadPanel (0, "sample5.uir", PANEL)) < 0)
        return -1;
    DimObject(0);
    DisplayPanel (panelHandle);
    RunUserInterface ();
    return 0;
}
/* **********************************************
* 发送数据函数(回调函数)
********************************************** */
int CVICALLBACK Send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void *callbackData,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COMMIT:
            if(!ComSelect) return -1;
            GetCtrlVal(PANEL,PANEL_SENDTEXT,info);   // 从发送文本框中获取发送信息文本,并存于info数组中
            status=ComWrt(ComSelect,info,strlen(info)); // 向串口ComSelect发送数组info中的字符串,并返回字节数!
            if(status != strlen(info))
                MessagePopup("错误","Send data failed!");   // 如果发送的与发送框中的字符不相等,则弹出错误对话框
        break;
    }
    return 0;
}

int CVICALLBACK Recieve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void *callbackData,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COMMIT:
            if(!ComSelect) return -1;
            SetComTime(ComSelect,1.0);
            status=ComRd (ComSelect,info,GetInQLen(ComSelect));  //接收
            if(status<=0)
            {
                MessagePopup("错误","Read data failed!");
                break;
            }
            //将接收信息写入文本框
            info[status]='\0';
            SetCtrlVal(PANEL,PANEL_RECIVETEXT,info);
            //SetActiveCtrl(PANEL,PANEL_RECIVETEXT); // 考虑中!
        break;
    }
    return 0;
}

int CVICALLBACK Quit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void *callbackData,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COMMIT:
            if(ComSelect)
            {
                CloseCom(ComSelect);
                ComSelect=0;
                DimObject(0);
            }
            QuitUserInterface (0);
        break;
    }
    return 0;
}

int CVICALLBACK ComOpen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void *callbackData,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
    int comValue,btlValue,jhValue,longValue,stopValue;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COMMIT:
            GetCtrlVal(PANEL,PANEL_COMSELECT,&comValue);     //选择串口
            GetCtrlVal(PANEL,PANEL_BTLSELECT,&btlValue);          //选择波特率
            GetCtrlVal(PANEL,PANEL_JYSELECT,&jhValue);              //选择奇偶校验
            GetCtrlVal(PANEL,PANEL_LONGSELECT,&longValue);  //选择数据位
            GetCtrlVal(PANEL,PANEL_STOPSELECT,&stopValue);   //选择停止位
            //设置和打开串口
            status=OpenComConfig(comValue,"",btlValue,jhValue,
                longValue,stopValue,512,512);
            if(status!=0)
            {
                MessagePopup("Error","config failed!");
                return 0;
            }
            SetCTSMode(comValue,LWRS_HWHANDSHAKE_OFF);
            FlushInQ(comValue);             //清空输入和输出缓冲区
            FlushOutQ(comValue);
            ComSelect=comValue;
            DimObject(1);
            break;
    }
    return 0;
}

int CVICALLBACK ComClose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void *callbackData,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COMMIT:
            CloseCom(ComSelect);
            ComSelect=0;
            DimObject(0);
            break;
    }
    return 0;
}

int CVICALLBACK ClearTextBox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void *callbackData,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COMMIT:
            if(control==PANEL_CLEARRECIVE)
                ResetTextBox(PANEL,PANEL_RECIVETEXT,"\0");//清空接收文本框
            else
                ResetTextBox(PANEL,PANEL_SENDTEXT,"\0");//清空发送文本框
            break;
    }
    return 0;
}
演示完毕,一点“滚蛋”和一把实验板电源开关,上位机软件、实验板、自己统统睡觉,因为时间不早了啊(午夜2:40),大家都累了,晚安、好梦。。。

网友:
CVI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花钱买的核心底层库当然不错了。

网友A:
界面显示中文,但没见程序里定义有中文,怎么做到的?

网友:
我正准备Qt+Pyth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界面显示中文,但没见程序里定义有中文,怎么做到的?

控件的名称可以设置成中文。程序里调用的是空间的ID

网友:
又发现好东西了~

网友:
做东西很快,可惜NI对他的支持不是很好啊。。

网友C:
也在挑上位机,能不能共享一下和谐版的?

网友D:
CVI上手快,做出漂亮界面比较容易,比较适合电工(像我这样的懒人,总是不想去研究C++,C#,等等)。
补充:主要是很容易拿出东东!

网友:
用了CVI3年多了,对于熟悉c的人来说非常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件的名称可以设置成中文。程序里调用的是空间的ID

"当前温度"总要在程序里定义吧?没看到哦.

网友:
这个不错,不过 一直在用labview 用好了 也是一样

网友:
界面?我觉得可以用hge,二维游戏引擎。还有各种效果,动画。哈

网友:
cvi不错的 呵呵 特别是算法之类的有现成的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我看前面说用过CVI的人很多,有没有谁可以拿出自己的
界面出来炫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在挑上位机,能不能共享一下和谐版的?

同求和谐版

网友:
发布的时候要不要安装和授权的? labview好像每一台客户程序电脑都要licence。

网友: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用vc吧,熟悉了在搞个c#,然后,两者结合,呵呵

网友:
界面太丑。和VC6不用第三方做出来差不多。和C#比,太丑了。

网友:
和Labview有什么区别?

特别想知道

网友:
我传一些自己找到的用CVI做的界面吧,自己做的实在太丑拿不出手

网友B:
图片均来自网络。那个播放器界面据说是用CVI做的,不过我不是很相信,确实很漂亮、

网友:
自己学着做了一个串口小助手,只实现了基本的功能,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在挑上位机,能不能共享一下和谐版的?

可以啊,完了我共享,给你地址,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图片均来自网络。那个播放器界面据说是用CVI做的,不过我不是很相信,确实很漂亮、 ...

请问怎么知道这个是用CVI做的 而不是labview直接生成的EXE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知道这个是用CVI做的 而不是labview直接生成的EXE文件呢?

是有几个labview的界面,不过labview能做出来的效果CVI一样也可以。其中有些配色效果我还专门尝试了下,确实可以做出来。

网友:
在用C#,缺点就是不能到处移植。好处多啊,微软就是好用。

网友:
C#就是 弄的有点麻烦,。net 3.5很多xp sp3下不能够安装做出来都么发运行,还是老实用vc6了

网友F:
容易整的开发工具,一般都有个缺点……编译出来的东西要么很庞大,要么比较难让客户直接使用……
比较头疼那些C#,.net的“作品”,一双击安装就提示需要xxx版本的framework,搞得我的电脑现在都有5个版本的.net framework了,眼睁睁看着C盘从一开始装好系统和EDA工具的6G膨胀到现在的38G……

不知这个CVI编译出来的exe文件体积如何?能否拷贝到一台只装有干净XP的电脑直接运行?

网友G:
CVI的串口不知道怎样?响应速度快吗?
LABVIEW串口太慢,100ms才响应过。
我用VC6,20MS.不停通讯,9600,没任何问题。
LABVIEW,间隔短,串口通讯不行。

一台电脑带50个设备,通过RS232.LABVIEW感觉太慢了。

网友H:
奉送一个NI全系列全版本软件序列号生成及激活器,试了各版本Labview,MultiSim,CVI都能完美激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CVI的串口不知道怎样?响应速度快吗?
LABVIEW串口太慢,100ms才响应过。
我用VC6,20MS.不停通讯,9600, ...

一直在用Labview做串口上位机,没有这个问题啊,即使是115200波特率也能实时接收,不过就是占用内存比较大,在做数组操作时需要注意,不然时间长容易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奉送一个NI全系列全版本软件序列号生成及激活器,试了各版本Labview,MultiSim,CVI都能完美激活。

thnaks 正好可以试试NI的LAB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在用Labview做串口上位机,没有这个问题啊,即使是115200波特率也能实时接收,不过就是占用内存比较 ...

115200 .你试试每20ms,通讯一次,字节长度20个字节。。。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直在用Labview做串口上位机,没有这个问题啊,即使是115200波特率也能实时接收,不过就是占用内存比较 ...

你找个板子,连上串口。
PC用LABVIEW编的串口程序,设定20ms发送一次,每次20个字节。。。
可以试试,是否能处理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找个板子,连上串口。
PC用LABVIEW编的串口程序,设定20ms发送一次,每次20个字节。。。
可以试试,是 ...

你提出这个看起来很极端的问题,只能说明你对LabVIEW的应用还处在把数据流都放在一个while循环里面的阶段,如果你对LabVIEW的队列、信号量、事件等特性有所了解,能画出多个while循环协同工作的程序框图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困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提出这个看起来很极端的问题,只能说明你对LabVIEW的应用还处在把数据流都放在一个while循环里面的阶段 ...

呵呵。也许你说的对。
我不知道你用的串口是否通讯很频繁?
不过你可以试试。
看看结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呵呵。也许你说的对。
我不知道你用的串口是否通讯很频繁?
不过你可以试试。

不用试,这个不是编程语言的问题而是运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试,这个不是编程语言的问题而是运用的问题。

好的,多谢。

网友:
有cvi资料的论坛比较少,http://www.vihome.com.cn/bbs/算是比较大的了,学习资料也比较多,就是更新很少,这里面有软件下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容易整的开发工具,一般都有个缺点……编译出来的东西要么很庞大,要么比较难让客户直接使用……
比较头疼 ...

cvi编译的软件不是很大,应该说还是很小的(也需是我的程序太简单了),可以直接拷贝使用的,当然需要同时拷贝运行库!
运行库的需要与你的程序使用了那些有关,就是全带上也不到,20,30M的样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J:
cvi编译的软件不是很大,应该说还是很小的(也需是我的程序太简单了),可以直接拷贝使用的,当然需要同 ...

看来还是VC好很多……
普通小工具之类的几十到几百KB(编译使用共享DLL,如果是静态库体积会大一些),绿色文件,拷贝到别人的电脑就能用
(其实也是需要运行库支持的,但是windows已经自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还是VC好很多……
普通小工具之类的几十到几百KB(编译使用共享DLL,如果是静态库体积会大一些),绿 ...

windows自带有好处也有坏处,有的计算机库不全,问出问题
如果自带好了,再说现在几十M的东西不算大了,以前用软盘的时候几百K就不小了

网友:
电工学C#很容易的,先了解其核心思维,再找几个出名的软件包学一下,基本可以入门

网友K(2013-11-30):
引用 网友D:
CVI上手快,做出漂亮界面比较容易,比较适合电工(像我这样的懒人,总是不想去研究C++,C#,等等)。
补充: ...

做界面很容易?刚刚用半天,上手容易。但还是觉得界面不好做。

网友:
能不能推荐个cvi入门实例,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做界面很容易?刚刚用半天,上手容易。但还是觉得界面不好做。

教程还是要过一遍的,最近做了个测试治具的界面,还有一个stm32 usb HID的上位机软件,比较快,不过资料较少,深入做可能会有麻烦

网友:
python是正解。

网友:
顶一个。界面好花,Labview做出来的,都是类似的?

网友:
这玩意随便选一个搞搞就OK了,没啥好选的,都那样

楼主:
看了大家都很感兴趣啊,呵呵

网友(2014-01-07):
mark,正准备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前温度"总要在程序里定义吧?没看到哦.

串口接收也是可以的嘛...

网友(2014-05-23):
我只想说,真TMD漂亮

网友(2014-09-26):
mark,正准备学

网友:
07年接触,用过几年,发现功能很受限

网友:
2个小时就能弄到这样,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网友:
CVI 做的界面不好看。

网友:
楼主的界面好黄啊,呵呵

网友:
CVI挺好用的 ,用过一阵子。现在改用gcc了

网友:
那几张网络图片,真不错。
不知道用啥控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还是VC好很多……
普通小工具之类的几十到几百KB(编译使用共享DLL,如果是静态库体积会大一些),绿 ...

要这样比的话把DLL体积一起算才公平

网友(2015-08-21):
CVI确实不错的

网友:
用过一阵,后来荒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了,收藏了

网友:
CVI挺强大的   不过NI不怎么推  可能是利益关系吧  主推labview

网友:
之前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我感觉还是不错的,不过如果 NI 能开源出来的话,用的人会多起来的吧。

网友(2015-09-28):
引用 网友F:
容易整的开发工具,一般都有个缺点……编译出来的东西要么很庞大,要么比较难让客户直接使用……
比较头疼 ...

可以只装  .net4.5呀,都是向后兼容的

网友(2016-06-04):
现在哪个版本的cvi好用呢

网友(2017-03-24):
还是我大MATLAB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