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mega128A输出问题?

楼主(2013-10-22):
程序:
#include<iom12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uint a,b;
    for(a=0;a<ms;a++)
      for(b=0;b<1141;b++);
}

void main(void)
{
DDRC=0xFF;
while(1)
{
  PORTC=0xFF;
  delay(1000);
  PORTC=0x00;
  delay(1000);
}
目的:让PC口交替输出高低电平。

问题:用AVRstudio仿真发现,程序跑飞,没有执行PORTC=0x00;delay(1000);这两句指令。
望各位大虾指点下迷津啊!

网友A:
貌似延时函数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延时函数写的有问题。

延时函数在mega16上试过,没问题的~!

网友B:
把M103改变一下,兼容M103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M103改变一下,兼容M103就这样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就是熔丝M103不编程,出厂是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熔丝M103不编程,出厂是编程的

我的熔丝位图片已经贴出来了,M103写的是“1”。

楼主:
同样的程序只是把头文件改为<iom16v.h>,用mega16测试PC脚输出都正常,为什么在mega128就不行呢?知道原因的大哥解救下小弟吧,心里都闷了两天了~!